电池做偏压的问题咨询下大家

楼主(2019-03-19):
一个小机子,金狮12ax7+苏联6p1(比较喜欢6P1),6P1三极管接法,前后级耦合苏联油浸电容0.22uf,阴极电容思碧ATOM220uf,阴极电阻270欧姆,滤波CLC,100uf电解+5H+90uf薄膜+0.47薄膜,输出变压器66片层层垫纸那样定做的,无聊,前两天用个12V小的碱性电池给6P1加上负偏压,12.3伏,加前13.2伏,去掉耦合电容和阴极电阻,听了两天觉得比之前好听多了,没测试仪器没比较,功率,动态和乐感自己觉得都有比较大的提高。咨询下大家这是心理作用还是确实是这样。希望大家有经验的给说说哈……

网友A:
固定偏压可以提高输出功率,动态较好,但是6P1(6V6GT)三极接法(帘栅极接屏极)工作点不对,屏压250V时栅极偏压-15V(阴极电阻400欧姆),负载阻抗3.5K,输出功率1W。屏压300V,栅极偏压-20V(阴极电阻513欧姆),负载阻抗4.8K,输出功率1.65W。其标准接法屏极帘栅极250V,栅极偏压-12.5V(阴极电阻250欧姆)负载阻抗5K,输出功率4.5W。

网友B:
电池没电就麻烦了~!

楼主:
去掉阴极电容和阴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就麻烦了~!

不关心,看网上说的用两年都好的,大不了烧了又能咋的。注意测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偏压可以提高输出功率,动态较好,但是6P1(6V6GT)三极接法(帘栅极接屏极)工作点不对,屏压250V时栅 ...

我的听歌环境比较小,所以我不关心功率的问题,只关心是不是更好听了。固定偏压那个滤波电容觉得和自偏阴极电容一样需要解决……

网友C:
很多古时候的电池式收音机就用干电池串联提供栅负压,习称丙电池。如果不漏液可以用很长时间。

楼主:
电池串的470K的电阻给6P1加的负压

楼主:
网上有些烧友说不同牌子的电池听起不一样,感觉太玄幻了……

楼主:
个人感觉如果把电池作为个不可定的东西加470K的电阻串起来,提供伏压,就相当一个理想电池加个电阻吧,这个电阻特性比起串的470K电阻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古时候的电池式收音机就用干电池串联提供栅负压,习称丙电池。如果不漏液可以用很长时间。

我们有今天的技术就是站在古时候的技术肩膀上啊,碱性电池漏液有可能……正常使用觉得不可能

网友:
固定偏置相对动态大些,效率高些,失真少些,输出也稳定些。自偏用阴极电容对音质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甲类与甲乙1类都不允许有栅流的,因此偏压电源(电池)往往只要求一个电位差而不消耗任何电流。就是过去售品4V丙电池(以前曾经用过)最少可以用两年以上,现在的电池更不用担心没电。

网友D:
固偏当然好过自偏。采用的少,是因为需要一组电压稳定的栅偏压。为了获取这个栅偏压,就需要一套整流和稳压电路。这在电子管时代,是需要昂贵的成本。所以,一般电路都是采用廉价的自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偏当然好过自偏。采用的少,是因为需要一组电压稳定的栅偏压。为了获取这个栅偏压,就需要一套整流和稳压 ...

个人感觉,固偏没好过自偏。还是那个滤波电容的问题,和自偏阴极电容有何区别

楼主:
后面把大反馈电阻去掉了,很好听。奔放热烈,个人感觉,也许是幻觉。

网友E:
我就喜欢用调节固偏来用功率管,6P3P屏流在70/75ma最好听.

网友A:
对于甲类功放偏压较小的管子,固偏压与自偏压有区别但是较小,如6P14甲类单端
                 屏极电压(对地) 帘栅极电压(对地)  栅极电压   阴极电阻   输入信号  无信号屏极电流
固定偏压     250V                     250V                      -6V                                3.4V            48mA
自给偏压     256V                     256V                                       120欧姆        3.4V            48mA
                 最大信号屏流     无信号帘栅极电流  最大信号帘栅极电流  输出功率  非线性失真  负载阻抗
固定偏压      50mA                   5.0mA                  7.1mA                  4.5W           6.5%         5.2K
自给偏压      46mA                   5.0mA                   6.5mA                  4.2W           7.5%         5.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甲类功放偏压较小的管子,固偏压与自偏压有区别但是较小,如6P14甲类单端
                 屏极电压 ...

前面看的您的回复,机子6P1屏压278伏,我把12伏电池换了两个超霸9V电池串联加到负18伏,自我感觉又好听了些……

楼主:
假如说,如果用电池做偏压,比起用阴极电容阴极电阻影响对声音影响小得多,只要注意输出变压器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固偏没好过自偏。还是那个滤波电容的问题,和自偏阴极电容有何区别

固偏 实际上比自偏更好,   在动态下自偏有着无法克服的工作点漂移问题,  这一点在声音的表现上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就喜欢用调节固偏来用功率管,6P3P屏流在70/75ma最好听.

  固偏调工作点方便得不是一星半点的好  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固偏调工作点方便得不是一星半点的好  谁用谁知道

工作点很容易调整,省了配对的麻烦,效果/好处和动态用过才知道.拿掉了阴极发热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看的您的回复,机子6P1屏压278伏,我把12伏电池换了两个超霸9V电池串联加到负18伏,自我感觉又好听了 ...

工作点很重要,对输出功率和失真度都有影响,如果有示波器可以观察一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点很重要,对输出功率和失真度都有影响,如果有示波器可以观察一下波形。

请教,白板 是不是大部分机器改成固偏都有收益呢 手里边有个6p14推挽 自偏想改成固偏

网友:
请教一下,可否加装一小变压器,镇流滤波,用79系列的稳压块提供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