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9寸导航不会接线,请教高手

楼主(2019-03-19):
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个9寸导航的接线图啊,目前没办法点亮。主要是找不到负极线在哪里,还缺少一个尾插

补充内容 (2019-3-20 10:30):
已经找到了是朋辉的牌子,广州那边生产的

补充内容 (2019-3-20 15:53):
已经找到电路图了,补在13楼,都是字母看不懂啊

补充内容 (2019-3-20 17:08):
ACC和BATT接正极,GND接负极,接上电源每隔5秒钟左右屏幕亮一下又黑了,亮一下的时候显示是起亚的标志。请问这是供电不足还是有其他线没接好啊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接线

网友:
我也有几台车机,不知接线方法,无法开机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C接点火开关,ILL接大灯线(远近光主线)BACK接倒车开关 BRAKE接驻车开关 CAMERA给倒车摄像头供电  电源 ...

点不亮,据说power那边才是接线图,可惜没有图纸了。网上找到个又不清晰

网友B:
等待大神出现,我手里也有一台自己的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大神出现,我手里也有一台自己的拆机的

你的机子上面有没有贴接线图啊?分享一下,有图就能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子上面有没有贴接线图啊?分享一下,有图就能解

没有呀,4S拆出来 直接弄干净了

网友:
负极找不到的话直接接外壳就行,或者量一下哪根线和外壳之间电阻为零的就是负极

网友C:
看型号,直接淘宝应该可以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型号,直接淘宝应该可以搞定吧?

淘宝客服不愿意提供电路图,估计得买点他的东西才行

网友:
有尾插和线头定义不是都齐全了吗?

网友:
拆开看了吗?有些机器在线路板上会有标明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大神出现,我手里也有一台自己的拆机的

已经找到接线图了在13楼,接好了麻烦告诉我一下怎么接电源线

网友:
ACC接钥匙门正极 GND接电源负极 ILL为背景灯电源 batt 电瓶
前左FL,前右FR,后左RL,后右RR
仅供参考

网友:
ACC和BATT接正极,GND接负极,接上电源每隔5秒钟左右屏幕亮一下又黑了,亮一下的时候显示是起亚的标志。请问这是供电不足还是有其他线没接好啊-----
你19脚再加个正极试试

网友:
19ILL是背景灯,接不接不影响使用。

网友:
7吋的开机电流有1安多,不知道你用什么电源试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客服不愿意提供电路图,估计得买点他的东西才行

买个尾插应该就都有了。

楼主:
接好开机了,但是进不去系统。一直是两个安卓小人在转圈圈,电流显示1A左右,难道还有其他线没接还是机子本来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