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安卓导航怎么接线

楼主(2019-03-19):
收了个安卓的导航,没有接线图点不亮屏幕,请教大家有没有人能帮看看,图片在这个帖子里面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40189-1-1.html

网友:
那边不是回答了? 外壳接负极,保险丝接正极,ACC接正极,按前面板开关就应该亮
这个看着是个通用车机,不用总线驱动的
具体找线,测保险丝上面那排线,一般是中间两根,谁跟保险丝通就是+,跟外壳通就是负,两个挨着

找喇叭,进设置找到声场调节,只留一个位置,逐个找个喇叭往其线上接,找到一对标记好再测,不难。

网友(2019-05-28):
楼上说的对,好好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