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想待实验!! 测小马达的转速

楼主(2019-03-19):
有朋友纠结于 磁带机的转速不稳,或过高,过低。缺无法知道实际的转速。

构思一个专门测转速的设备。

原料: 自行车码表(主要就是他了)

方案: 在马达的轴上装一个飞轮,飞轮边上安码表的电磁铁,码表的检测端固定。当飞轮的磁铁扫过检测端时,出现电磁脉冲(电压脉冲),直接用码表读取就可。

成本: 码表,<20元。

呵呵,有空就试试。

网友:
这在以前叫“技术革新”

网友:
码表太大了吧,还是买个光电编码器吧

网友:
有的鼠标滚轮是光栅的, 可以取下来,通过光电计数, 适当计算下 就有转速了,

网友:
测马达没用,要测主导轴转速。

网友:
用磁方式检测是不现实的,速度快了,无法响应同时抗干扰能力不行。光栅格子,红外对射吧。抗干扰在强点就红外对射调制加解调。

网友A:
以前剪过4.75米有效长度的磁带,用来测录音机带速,整100秒,用秒表计时,间接测带速,不合格就调一下,二三个回合就能调准,虽说不十分方便,但实用,有效,成本低。

网友A:
再后来,调准带速后(小于1%),又在测速带上录制了1KHz音频,用频率计测量放音频率,调电机速度使输出正好为1K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后来,调准带速后(小于1%),又在测速带上录制了1KHz音频,用频率计测量放音频率,调电机速度使输出正好为 ...

如果用本机录再用本机放,不论转速快慢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剪过4.75米有效长度的磁带,用来测录音机带速,整100秒,用秒表计时,间接测带速,不合格就调一下,二 ...

这个方法最标准了

网友:
用磁带机和电脑同时播放同一个专辑的同一首歌曲, 用两个耳机, 分别送双耳听音. 直到将声像调节到正中间为止. 前几年帮同事一录音机换电机, 找到个差不多的电机但是转动方向是反的, 因为电机内置稳速电路, 不能简单调换电极调整, 于是将皮带扭转了一下来改变转向. 虽然说扭转后皮带扯得更紧了, 而且扭转处有交叉磨擦, 但是播放邓丽君的经典专辑时, 声像竟然持续几十秒都不发生漂移.

网友:
刚才搜了一下, 竟然是七年前的事情. 时间过得真是快啊:
给小收录机换电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231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本机录再用本机放,不论转速快慢都一样

前提是用调准了带速的机子录。

网友:
以前是用新的录音机录一盘“标准频率标准时间”电台的秒信号带子,然后用秒表测试带速的。

楼主:
一大群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