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可调电源缺个电子管 请教老师

楼主(2019-03-19):
收到一个老式的可调电源,77年生产的,拆开看了少一个7脚的电子管,不知道型号,测试了12V输出正常,调节也正常,300V的电位器坏了,已经换新了,但是电压调节不行,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型号的电子管,想把它修复了,有知道的师傅吗,大电子管用的是6N5P的,大电子管2脚链接小的2脚,大的8脚连小的3脚,大的7脚连小的4脚。大电子管的1和4脚短路,4-7脚短路。

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啊,

补充内容 (2019-3-20 20:02):
图片在8楼,师傅们帮忙看看

补充内容 (2019-4-11 21:36):
已经买了6P1的电子管了,装上后一会,变压器冒烟了,还好电源关闭的及时,看来电子管型号还是不对啊

网友:
得把机器的型号发上来,大家看看啊。

网友:
也许,可能是一个作为基准电压的WY1/WY2/WY15等。

网友:
取样部分的1D2P/2D2P(饱和二极管) 也是八脚的.

网友:
七脚的要么是电压基准管WY几几的或者取样放大的6J几

楼主:
关键是上传不了图片。老是显示错误。没有型号。只写了 辽源无线电十厂

网友:
小7脚3;4是灯丝,连接6N5P,点灯。稳压管是冷阴极,可以排除稳压管。6.3V的小七脚型号不多,J1-J5可能性大尤其J5,顺线跑跑,起码画个局部图看看。
换个浏览器就可以传图。

楼主:
师傅们帮忙看看吧,图片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们帮忙看看吧,图片在这里

有可能是6J1做电压放大,可以看一下管座下面的元件。

网友:
看能不能找到机器的图纸?

网友A:
日本的老机器都在电子管旁边打印电子管型号,我们的生产习惯还相差很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们帮忙看看吧,图片在这里

看一下管座下面的接线,如果3、4脚接灯丝电压就是6J1,如果不接灯丝电压,只有二个接点就是wy系列充气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管座下面的接线,如果3、4脚接灯丝电压就是6J1,如果不接灯丝电压,只有二个接点就是wy系列充气稳 ...

多谢火星计划2009老师加分鼓励,不知楼主的电源搞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的老机器都在电子管旁边打印电子管型号,我们的生产习惯还相差很远啊。

这种小厂生产的电源产量不大,维修的一般都是行家。没必要在电子管位置旁边用钢字打型号。

网友:
或许是6J1

网友:
发张底面的照片,这台电源应该是晶体二极管整流,晶体管2DW系列稳压,双三极管6N5P并联缓冲,小7脚电子管应该是6J1类五极管。

楼主:
老师们,还是不好用啊,电子管已经买回安装了,变压器冒烟。

网友:
6K4、、、、、

网友:
拍电子管底脚照片,老师们就能给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