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天调的设想

楼主(2019-03-19):
这是一种中波调整一次就可以天调和主调同步的设想。
看图
①先调整C4使C1b的最小和最大值为1:9,配套线圈覆盖中波段。
②Cx为天地线之间电容,调整C2、C3和Cx和C1a组成C1a最小值,这里C1a配以较大容量可变电容,设容量为70--2200P,如果Cx小于195P,调整C2至最大值位置,调整C3至合适位置使天调最小值电容为265P。如果Cx大于195P,调整C3至最小值位置,调整C2至合适位置使天调最小值电容为265P。保持与天调最大值为1:9,配套线圈覆盖中波段。
③C1a和C1b为同轴双联,通过①和②的调整并且使天调线圈和主调线圈保持合适位置。统调完成。旋动主调天调可变整个中波段同步。
④盲调,通过前面调整后,遇到新天线没有仪器的情况下,只要调到一强台,调整C2和C3使声音最响便是基本同步。此电路适合短天线和长天线。
这只是理论阶段,没有验证,欢迎有想法的共同探讨!

网友:
双调谐矿机天线输入用线圈磁耦合比较好,对第一级调谐的影响较小(但匝数不要太多),整个波段灵敏度比较均匀,同步也比较好调,选择性也非常尖锐。
电容C2耦合,整个波段灵敏度不平衡,C2调整不好会破坏前后级同步,造成矿机灵敏度下降

网友A:
这只是个双调谐回路而已,C2(俗称缩短电容)才属于天调元件,您如何将C2也同步调谐?这个跟踪可是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个双调谐回路而已,C2(俗称缩短电容)才属于天调元件,您如何将C2也同步调谐?这个跟踪可是比较难。 ...

C1a和C1b是同步的,C2和C3是和天地线之间电容及C1a的最小值构成天调整个电容的最小值,不同的天地线之间的分布电容是不同的
如果固定的天地线可以一次性调整,就是说如果天调可变电容是70--2200P,那么天地线之间电容小于195P,调整C3增加分布电容,天地线之间电容大于195P,调整C2减少分布电容,使天调整个可变值最小值达到265P

网友B:
这个想法理论是看着可以的,但实际是过得繁复也不见得能有多少明显的效果。我觉得天线线圈串入电容减少分布电容就已经是比较好的办法,简单易行。你这个做做试验可以,做成矿石机过于让本来简洁一些的电路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理论是看着可以的,但实际是过得繁复也不见得能有多少明显的效果。我觉得天线线圈串入电容减少分布 ...

这种换天线只需调整一次,不换天线可以用主调同步天调,矿机能量效率最大化,同时提高选择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换天线只需调整一次,不换天线可以用主调同步天调,矿机能量效率最大化,同时提高选择性

天地线架设好后,就算你不去用它,风吹雨打等的影响也随时随地影响着天地线的分布电容,所以,就算是调整好后,也会很快就不一致了的。所以,灵便性还是不足,麻烦有余,你试验一下看看,天地线,人一靠近,手摸天地线,都是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线架设好后,就算你不去用它,风吹雨打等的影响也随时随地影响着天地线的分布电容,所以,就算是调整 ...

当使用出经验后,盲调也很容易
以往是用天调可变和主调两个独立可变独立调整,虽然可以调到最佳状态,但是增加了难度,每调一个台都要两只可变调整
而这种只要调整好一个电台后,整个波段便统调完整
这是考虑经常更换天线使用,如果固定天线使用可以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