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式电脑音频输出部分的实际电路

楼主(2019-03-20):
本人只使用电脑,而不懂电脑内部结构。现欲给电脑做个电子管小功放,需了解一下电脑输出端的音频信号强度(约有多少毫伏?),是直接输出?还是经过电容输出?是不是哪位老师能提供一下输出部分的简图,或示意图?拜托,谢谢了!

网友:
声卡或板载声卡输出电压峰峰值为2V(峰峰值就是输出电压的正波峰与负波峰的差值),输出电压有效值为0.707V。功率只有几十毫瓦,只能带动耳机,直接带音箱不行的,必须要有功放或用有源音箱。

网友:
电脑音频输出我是用USB输出接解码器使用的,这样音质好些

网友:
不管是直接输出还是电容隔离。你功放输入都会有个电容吧。

网友(2019-05-12):
买个声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