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电纸书更换了电池,上不了网,请前辈大师指导!!!

楼主(2019-03-20):
    昨天下午,从矿友手里买的大唐G3电纸书到了------打开时,电池显示满格,没多长时间就没电了------充电一会儿就满格------判断为电池老化---正好手里有一块手机备用电池3.7V,2500毫安,电压、电流都匹配,决定更换电池-----用电烙铁烫下旧电池,只留下引线(红、黑两色),手机电池标注着正负极,焊接时心里很害怕(电池遇会热爆炸),还好都是快速挂锡、快速焊接,有惊无险------这是我第一次焊接手机电池触点-----打开电纸书---电池显示有三格电,用手机5V电源充电一个小时左右显示已经充满,还算顺利。(新电池某宝上卖60呢!),阅读试机两小时没有掉电的现象开机到今天早上8点,掉了一格电------心里美滋滋的。书皮套固定架子折了一端,用铜线芯弯了个钩子简单固定完毕------。
   这应该是个老型号机,里面插有一片类似大个儿的手机卡,预留有扩容卡槽------。反复连接网络就是连不上,实在没辙了拿来请各位前辈老师看看,指导一下。老东西在这儿有礼!!!

拆下来的电池

拆下来的电池

更换上的电池

更换上的电池

网友A:
这种3G版本的,只能插手机卡上移动数据网络,没有wifi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3G版本的,只能插手机卡上移动数据网络,没有wifi功能的

  感谢您的指导!!!插手机卡才能阅读联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插手机卡才能阅读联网。

客气客气
指导说不上,相互学习

网友B:
不错,电纸书很好的,不伤眼睛,没有wifi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电纸书很好的,不伤眼睛,没有wifi无所谓,

谢谢您!还不会下载小说呢先观察几天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还不会下载小说呢先观察几天再说。

下载txt免费的到内存卡,把卡插到书上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机子有网囗孔吗,如果有就插网线上网

网友D:
不能上网有可能是连接的网站已经关闭了,文房电子书就是这个情况,前几年插上手机卡还能下载书,看股票,现在不能了

网友E:
家里还有台起点的锦书扔着,这东西不实用

网友:
当年我也一时兴起收了个K3,结果一直压箱底,几乎没看过,不是以前可以看电子书一看一天得年纪了,太多的琐事需要思考了,现在有时间也不想浪费在看电子书上了

网友F:
为了5G,3G已经关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txt免费的到内存卡,把卡插到书上就可以了

  谢谢!!!正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了5G,3G已经关断了。。。

学习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了5G,3G已经关断了。。。

您说的是啊!我是用手机伤眼,买个阅读器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还有台起点的锦书扔着,这东西不实用

  常充电,放在床头晚上睡前看看书------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有网囗孔吗,如果有就插网线上网

  您好!没有进网口,不能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上网有可能是连接的网站已经关闭了,文房电子书就是这个情况,前几年插上手机卡还能下载书,看股票,现 ...

   谢谢您!看来也没有必要捣鼓联网的事了。

网友G:
冒昧的问一下,这种东东有浏览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冒昧的问一下,这种东东有浏览器不?

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