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宝石441收音机,通电嗡嗡声特别响,该从哪里入手修理

楼主(2019-03-20):
问题咨询,请教各位老师,宝石441收音机,通电嗡嗡声特别响,无台,音量播到最小,嗡嗡声也很重,该从哪里入手修理?

网友:
滤波电解电容老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高压滤波电解电容先换了,然后再检测别的故障,嗡嗡声大,特别是不受音量控制的情况,是电解电容性能变差的表现之一。

网友A:
长时间不用的收音机滤波电容电解液干涸失效或漏电,先换新的再说,开机嗡嗡响说明低频电路没有故障。放置时间长的电解电容上机前也要由低到高逐渐加电压予以附能锻炼。

网友:
        就按白版的意见办。

网友:
        宝石441收音机品相很不错了,好好搞搞卫生,这机很漂亮。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师,和你们交流总是有收获的

楼主:
再请问,各位老师,给明示一下,哪个电容是滤波电容?

网友B:
        那两个大个的红色的蜡封纸介质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大个的红色的蜡封纸介质电解电容。

明白了,十分感谢,小白人在此和各位大家交流,不断学习进步,感谢各位老师的传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十分感谢,小白人在此和各位大家交流,不断学习进步,感谢各位老师的传授。

        有人主张修旧如旧,这两个红色的电容,如果换下来,请先不要扔掉,先留着,咨询一下本坛电子管收音机行家老师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主张修旧如旧,这两个红色的电容,如果换下来,请先不要扔掉,先留着,咨询一下本坛电子管收 ...

对啊。利用外壳装新电容。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653397&extra=

网友A:
[宝石441四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该机除1/26N1做功放输出功率较小,其灵敏度与普通五灯收音机没有区别。滤波电容分别为20和10微法,更新时可以大一些(如铝壳22~40微法450V),滤波电容加大后纹波系数降低,6N1功放部分阴极电阻可以并联47微法25V电解电容,输出功率可以加大一些(原电路整流输出一级滤波供6N1屏极,由于三极管对交流纹波灵敏度较高,因此6N1阴极电阻没有旁路电容,利用电流负反馈降低交流声,但是功率损失较大,6N1输出功率本来就小。有一定经验的网友也可以参考熊猫301-A三灯收音机电路,改为一部分固定偏压和自给偏压)。维修老机器不必过于拘泥于原样子,后期产品多采用铝壳电解电容。
上海144六灯收音机后背图
熊猫301-A收音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石441四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该机除1/26N1做功放输出功率较小,其灵敏度与普通五灯收音机没有区别。滤 ...

谢谢您,白老师,每次都能得到您的指点,受益颇丰,感激不尽。

网友C:
---鸡鸡不错。配上这个锦上添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鸡鸡不错。配上这个锦上添花

这小旋钮怎么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不用的收音机滤波电容电解液干涸失效或漏电,先换新的再说,开机嗡嗡响说明低频电路没有故障。放置时 ...

白版您,一直挺敬佩的人,功底深厚,乐于助人,说话不多,言简意核,把握问题很准,威望高,技术精,深受坛友热爱。

一点建议,希望您能方便的时候,抽时间推荐并传授下电子管功放的制作,谢谢

有没师傅传授组装个电子管功放呀?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26381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白版您,一直挺敬佩的人,功底深厚,乐于助人,说话不多,言简意核,把握问题很准,威望高,技术精,深受 ...

我曾经介绍过一台6N2推6P14三极接法的袖珍功放,从电路输出变压器设计数据,及制作调试升级全过程,适合初学者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介绍过一台6N2推6P14三极接法的袖珍功放,从电路输出变压器设计数据,及制作调试升级全过程,适合 ...

白版,谢谢您的回复。
开个帖子分享下吧,您看上眼的一定差不了,期待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白版,谢谢您的回复。
开个帖子分享下吧,您看上眼的一定差不了,期待中

搜索一下本人的帖子《修旧利废DIY高音质袖珍胆功放》在第6、7页,该功放采用6P14三极接法,减少了屏流,提高了阻尼系数,改善了音质,可以利用货源充沛的红灯711收音机的拆机DB-45-160电源变压器。6P14可以改用6P1,输出功率降低到1W,管脚接线需改动,阴极电阻改为390欧姆,负反馈电阻加大到12K。
网友帮助绘制的电路图(改定)
修旧利废原作
购买成品机箱升级改造后,国产电位器升级为日本ALPS的,北京6N2升级为USA12AX7,北京6P14升级为俄罗斯EL84/6BQ5)电源变压器罩为不锈钢笔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索一下本人的帖子《修旧利废DIY高音质袖珍胆功放》在第6、7页,6P14可以改用6P1,输出功率降低到1W,管 ...

非常感谢,谢谢白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请问,各位老师,给明示一下,哪个电容是滤波电容?

机器看来好像没有修过。还是原来的零件那,换电解电容要注意正负极安装。祝成功

网友F:
改调频是最佳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调频是最佳用处.

是的,改完之后会很完美。小白这里有个请求,您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看来好像没有修过。还是原来的零件那,换电解电容要注意正负极安装。祝成功

谢谢老师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改完之后会很完美。小白这里有个请求,您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

自己的海燕322还是半截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