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几种常用的中功率三极管

楼主(2019-03-20):
请推荐几种常用的中功率三极管,要求:价格不贵,适用性强的中功率PNP和NPN管

网友:
低反压部分,2SD882和2SB772。
高反压部分,2SD669和2SB649。

网友:
TIP41/TIP42
2SC2073/ 2SA940

网友:
一般中功率管指的是不加散热板功率为0.7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功率算是中功率?直接到onsemi,nxp这些厂家的网站用selection guide找就行了。

这样价格就上天咯

网友:
关键楼主没有说做什么用途?高频发射中功率放大管,性价比高的就是2SC3950c,淘宝价不到8毛钱一只,可以工作在1GHZ以下任何频率上。短波低频不外乎2SD882,PNP用2SD669

网友:
低压用2SD882和2SB772,高压用2SD669和2SB649,现在这种管子便宜、性能好。

网友:
介绍一对时下厂家使用量最大,快速反应管c4793/a1873

T-220封装管皇 ;mje15030/mje15031

工作在高速电路最稳定,从不失悟的优秀工作者a1930/c5171

以上都是优秀发烧电路用管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淘宝看看,这些管一般没什么假货吧

网友:
最常用的 TIP31、TIP32

网友:
BD139  140

网友:
D882 /  B772
D669 /B649
TIP41C / 42C
C5171/A1930

网友:
常规的8050 8850呢?SS的有1.5A

楼主:
小功率三极管有那些型号适用性广呢

网友:
非A1015/C1815莫属,是应用最广泛的万用管,从收音机,50W以下功放,各控制开关电路,CPU外围,20MHZ示波器.

而电流大点的有C8050/C8550,是0.625W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