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直热胆机系列之二(300B单端)

楼主(2019-03-20):
      一直对原来用6SN7+300B的胆机不满意,声音比较平淡,缺少空灵感和韵味不足,可能是没有采用好元件而导致。那么能否先天不足后天补呢?这就想到用全直热管来推,是否有所改善。试后感觉提升相当大,弥补了一些国产元件的不足,所以发帖供坛友们讨论与参考。
     电路图二种,可以搭配成四种组合,其中300B阴极有均衡电阻的声音有点蒙,最后没有采用,4P1S管有自偏和固偏。
4P1S自偏电路
4P1S固偏电路
接线图
300B功率板
画了一张定位图,贴在环氧板上打孔。
打好孔的板
装元件背面,开始装了阴极的均衡电阻,后来拆了。
装元件正面

推动板,该板是废物利用,二块拼成一块。一共做了三种类型的推动板,即6SN7板,通用6N8P、6H8C管,6N3板和3A5+4P1S板
推动板背面第一次安装方式
推动板正面

电源,还是用谐振电源,这款是高低分别控制的电源,灯丝和负压先起动,延时后再起动高压,低压部有独立灯丝三组,一组6.3V(主控)串1欧电阻供300B灯丝,一路5.2V串一只2.2欧电阻供4P1S灯丝,一路5.2V经LT1963稳压1.4V后供3A5灯丝。
电源面板

装配图
全图
电源处
VQ油浸耦合
德国油浸耦合
威码耦合
外观整机
由于3A5外装有振动干扰,所以装到机内泡沫中能大大减轻振动干扰,除非去拍打机箱才有一点反应。
3A5装机内
再盖一层泡沫
空位再装指示的整机

测试图
增益较低,输入1.7VP-P信号,4P1S输出238VP-P电压,推300B足够,适用于现代音源。
输入1.7VP-P信号
测4P1S阳极电压波,探头10:1
最大功率测试,用9欧负载最大输出电压8V,探头1:1,换算后接近9W。

整机试听

    主观听音要比原来6SN7推的好多了,原来用VQ油浸声音发闷,现在用VQ油浸和德国油浸已各有所长,VQ油浸更醇厚一点,中音音色更迷人一点,德国油浸更亮丽一点、飘逸一点,各有特色。
    从小试中得出,不同元件合理搭配也有高性价比的音质,这就是老烧们所说的调音一类吧,新入胆门随便说说。

网友:
3A5安装有特色!

楼主:
谢谢!用这个方法确能解决3A5麦克风效应,就是内部难看一点,自己用也无所为。

网友A(2019-05-14):
最后采用了哪个电路?
直耦自偏or电容耦合4p1s固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采用了哪个电路?
直耦自偏or电容耦合4p1s固偏?

采用第一个,4P1S自偏、300B固偏,耦合用蒙多福 Mcap EVO oil 。

网友:
用101D才是王道

网友(2021-02-24):
要300b好听其实就是要输出牛好听,日本tango是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