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80电桥+玩具扫频仪

楼主(2019-03-20):
刚买的胜利4080电桥(能测Q)+玩具扫频仪(能看曲线),制作高质量中周有依据了。

补充内容 (2019-3-21 08:37):
胜利8040电桥能显示Q值,而且是可充锂电池,附充电器。送一830小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luvghv654ac
扫频仪也便宜139元+10元邮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luvghv61936

楼主:
曲线是倒着的

补充内容 (2019-3-21 14:03):
扫频曲线倒着的问题找着了,这是串联扫频的曲线。如果用并联扫频,曲线就是正着的。

网友:
这扫频仪可不玩具啊,可产生60MHZ的正弦波,曲线问题应该可以软件设置的。

网友A:
这种扫频仪。扫速慢,阻抗不匹配;其他都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扫频仪。扫速慢,阻抗不匹配;其他都挺好的。

这AD9834-1 扫速可调,采样点少极快,100时,秒显,最大9999,10秒。可单次可连续;最高输出频率200M。
我才用,还在摸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AD9834-1 扫速可调,采样点少极快,100时,秒显,最大9999,10秒。可单次可连续;最高输出频率200M。 ...

这种扫频仪不错,下图是我测的滤波器

out10.7MA TDK.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扫频仪不错,下图是我测的滤波器

请教:怎样把我这倒着的曲线设置成正的?谢谢!

网友:
入手新设备又可以开始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怎样把我这倒着的曲线设置成正的?谢谢!

您的中周是串联在输入和输出直接的一个并联回路,在谐振点处阻抗很大,所以,曲线就是倒着的,证明在谐振点衰减了25db。

网友:
曲线有毛刺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C:
一直在用这种NWT扫频仪,觉得很好用。我也是串联测量,主要是方便,自制一块能插中周和谐振电容的小板,不用焊接。绕中周,振荡线圈,高放线圈都可以预调。调整收音机看S曲线也挺好使。就是有些小贵。我的150的用了400多元。顺便问一下:您买的胜利8040电桥能显示Q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怎样把我这倒着的曲线设置成正的?谢谢!

我测试455k和465k滤波器时输入、输出各串联了一个330欧姆电阻,测出的图像就像附图所示,没有设置过什么,只是软件用的是英文版的,这扫频仪我才开始用,还比较生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怎样把我这倒着的曲线设置成正的?谢谢!

这是我做的测试用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做的测试用具

应该串联280欧姆就对了,因为输入输出已经有50欧姆了。这是10.7mhz。455khz好像需要两边串联1500电阻。短接接插件,扫出的是0dbm无损好基线。插入滤波器,顶端与此线的差就是滤波器的损耗d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用这种NWT扫频仪,觉得很好用。我也是串联测量,主要是方便,自制一块能插中周和谐振电容的小板,不 ...

胜利8040电桥能显示Q值,而且是可充锂电池,附充电器。送一830小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luvghv654ac
扫频仪也便宜139元+10元邮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luvghv6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