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看看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9-03-20):
是马克尼的双三极管、小九脚,型号第一个字母是E,后面看不清了,估计应是ECC系列的,可能是ECC83、ECC82……但不确定,请各位大侠给看看,多谢了!

网友A:
看屏极应该是ECC83.

楼主:
为什么欧洲的胆的采用白色字迹容易揸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屏极应该是ECC83.

多谢关注,但此管的屏极属于长屏型,又象是ECC82,82的屏耗Pa=2.75W比83Pa=1W高些。

网友:
我手头有12AX7(ECC83)、12AU7(ECC82)和12AT7(ECC81)可以排除12AT7,看着更像RCA的12AU7。可以灯丝通电,用指针表欧姆档或50微安档,一端接阴极一端接栅极,偏转大的是12AU7,偏转小的是12AX7。

网友:
是12AU7(ecc82)的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多谢白版和龙神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