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拉车机无法使用导航等

楼主(2019-03-21):
卡罗拉是17年购置,1.2T,4S店捆绑的车机。

现在快2年了,突然发现车机自带的高德导航无法使用,具体表现为

1、打开无法找到数据路径;
2、点重新建立路径后,在手机WIFI下,搜索目的地,选择路线时,不是闪退,就是提示存储已满;

试试其它软件,比如QQ啊,浏览器之类,皆提示存储已满。

查看存储卡,16G的,才用了4G。

蓝牙功能,没有存储功能,每次都要输入验证码。

其主要功能倒车影像,收音机,放U盘音乐和视频,则没有问题。。

我严重怀疑,存储卡锁死了,不是卡坏,就是哪儿设置变了。

不知道各位大佬,知道处理吗?
这玩意也不知道能不能换卡,也不知道如何下手,从哪儿把手伸进去。

网友A:
可以重新安装新的凯立德版本试试!!!

网友B:
没有重新启动啊小孔吗?

网友C:
猜测内存卡坏了,能读不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重新安装新的凯立德版本试试!!!

不仅仅是导航的问题,其它软件也用不了,现在只能用倒车,收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重新启动啊小孔吗?

记得有个MIC的孔,回头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内存卡坏了,能读不能写。。

最担心这个了,这存储卡肯定是焊死在板上的。

楼主(2020-04-10):
后记:后来年中去供车机的店铺烧录下了,就好了。估计是程序乱了。

网友D:
车机自带的导航,要到指定地方给钱更新
我是破解了系统,用外置SD卡里面的导航软件,可以随时自己更新

网友E:
电瓶断开正极断电十分钟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机自带的导航,要到指定地方给钱更新
我是破解了系统,用外置SD卡里面的导航软件,可以随时自己更新

什么导航,不是常用的高德之类吗?

一、用手机做热点,车机WIFI连上手机,缺点是服务区上个厕所,高德数据就不是最新的了,可能是老的内置数据;

二、用手机导航,手机与车机蓝牙连接,这样,看地图用手机,听声音用车喇叭;数据保证是最新实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瓶断开正极断电十分钟再开机

不想这点事就折腾电瓶去。

也知道这车机就是个垃圾货,如果搞不定,我都想买个新的了。

而且也问了,维修免费,何必折腾浪费精力,门面就在车配件市场中。一问才知道车机品牌是卡百特。

网友F:
同事行车记录仪上的sd也类似故障,能读,不能写,不能格式化,不能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事行车记录仪上的sd也类似故障,能读,不能写,不能格式化,不能删。

我的不是SD故障,就是程序乱了跑飞了,开始只是导航不能用,后面车机的所有软件都不能用,复位也搞不定,由于是4S捆绑,先4S,4S让找供应商,好在供应商没有推诿,让把车开过去,拆下来,刷机,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SD故障,就是程序乱了跑飞了,开始只是导航不能用,后面车机的所有软件都不能用,复位也搞不定, ...

手机也有类似的,百度下字库门,你的刷了下还能用的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