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磁环双调谐矿石机

楼主(2019-03-21):
60×45×20镍锌大磁环,双磁环双调谐3dq检波.280×2双联可变电容,0.04×180股。李兹线调谐线圈36,电感323,另一只326、场馆线圈5圈天线线圈从第4圈开始抽头,每隔两圈一个抽头,共5个,5米高天线横拉10米左右在济南郊区,10多个电台声音洪亮,用了中间三个抽头,选择性极好,高中低端都能达到极致。(本人经过两年多实验近百次,以事实为依据)有些朋友在矿石机发帖过程中,夸大实验结果,和参数在这里我代表我个人强调一点;这是;矿石机论坛;在参数和发帖过程中,要本着严谨以事实为依据,因为有许多朋友从论坛当中学习和借鉴经验。请有些朋友发帖,不要夸大参数和误导广大的矿友!

网友A:
恭喜楼主实验成功,实践是硬道理,离开制作也就是离开了快乐。制作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享受乐趣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实验成功,实践是硬道理,离开制作也就是离开了快乐。制作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享受乐趣的过程。

谢谢老师的指导多提宝贵建议。

网友B:
恭喜制作完工新矿机,而且可以收到10个中波台,再次祝贺!试问一下,如果把磁环换成常用的R40C1的37x23x15mm规格的,效果会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制作完工新矿机,而且可以收到10个中波台,再次祝贺!试问一下,如果把磁环换成常用的R40C1的37x23x15m ...

因为这个磁环的规格比较小。需要0.04×60股离子线270是300多可变调谐需要70圈左右,单调谐的效果也不错。声音非常洪亮不过晚上串台,双调谐不错。不过60的大磁环,可以用0.04×500股的。离子线q值会更高。大磁环的体积有很大的空间,(镍锌磁环导磁率10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制作完工新矿机,而且可以收到10个中波台,再次祝贺!试问一下,如果把磁环换成常用的R40C1的37x23x15m ...

朋友制作矿石机也是高手

网友:
好矿机,双调谐很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制作矿石机也是高手

谢谢夸赞,愿与你多多交流。

网友:
双磁环的可玩性很强,制作有时候比磁棒的还容易。只要掌握好了制作参数,认真绕制,可以做得性能很好的磁环矿石机,效果要比磁棒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几乎没有直接接收的能力。需要外接天地线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能。磁棒的优点是在信号好时有直接的接收能力。但灵敏度和选择性跟磁环相比都要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对无源收音机的双调谐有过点研究,总感到离实用有距离。能提供一下完整的装配结果及线路图吗?
谢 ...

补发一张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看到线路图了,谢谢。
单调谐回路是通用线路,没有任何问题。但我感到双调谐很有难度。
根据我的试 ...

330336335加

楼主:
330396335这是矿石收音机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制作完工新矿机,而且可以收到10个中波台,再次祝贺!试问一下,如果把磁环换成常用的R40C1的37x23x15m ...

因为双磁环双调谐的选择性非常好。尽量选用那种带减速器的,可变电容。要慢慢的转动,信号弱的地方要仔细收听。信号强的地方声音非常大的地方。双磁环双调谐,那个选择性是绝了,没有电台的地方打的静音。

网友:
恭喜双磁环机成功!赞一个!

网友:
恭喜楼主取得的成果!

楼主以前好象也做过小磁环的矿机,两相比较差别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