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n3055做调整管时后面的0.1欧姆大功率电阻干嘛用的。

楼主(2019-03-21):
如题,lm317扩流电路,多个2n3055并联,每只后面跟了一个0.1欧姆的电阻,请问这个电阻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词不当?完全的原理性错误居然好意思说是用词不当

你有点抬杠的味道,就是个过流保护电阻,没有什么大的意义,说穿了了就是均衡几个扩流管的一致性,搞的像搞科研的,不想与你争论。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这里玩的就是电阻上是电压降,不是可以忽略,而是设阻的终极目的。这里要搬出初级电工的RUI的关系 ...

亲,0.1欧姆电阻你给算算有多少电压降再来评论吧!均流电阻不是你这样说的,在这楼主图中均流电阻对直流来说根本就没有阻抗作用,那是说均流电阻是对波动大的交流而言的,是因为要防止大负载启动时产生短暂交流波动而设立扩流管均流电阻而言的,因为有交流波动被扩流管吸收被放大,造成扩流管Ic电流瞬间增大,容易烧毁扩流管而设立均流电阻,这个电阻对交流波动有很大阻抗性。

网友C:
双极型三极管管的 Ie = Ib * hEF + Ib,Ib 很小的时候大致可认为 Ie = Ib * hEF

晶体管有个特点就是一致性不太好,包括 PN 结伏安特性,hEF...因此当你用三极管扩流的时候,由于基极并联,大家的 Vbe 都是一样的,那么 be 结伏安特性差异导致在一样的 Vbe 下,Ib 有所差异;然后大家的 hEF 也不一样,有大有小,最终结果就是,在一样的 Vbe 下 Ie 不一样,而且由于 Ie = Ib * hEF,两个数都有差异,它们的积差异往往更大。那么,这个扩流的结果就是,电流总是从 be 结伏安特性更陡直、be 结电压更低、hEF 更大那个管子流,而其它几个管子的电流很小,最终结果就是那个管子会先烧掉,然后这个过程再次发生导致其它管子中的某个又烧掉...

所以不能在扩流的时候直接并联三极管 e 极,而是要加上一个小电阻,削弱这个差异,使得大家电流不至于差得太大。当然这样会增大源内阻,降低动态响应,总之是个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是水泥电阻,瓦数有几瓦到几十瓦,常用在线性电源中做大功率分流用的,因为功率大电阻值小,所以在水泥电 ...

帮帮忙好吧?这电阻是均流用的,不是分流。而且压降还未必小,小了就难以有效保护晶体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3楼的中心意思很明确,那个电阻是起到类似保险丝的作用,一旦过流就会烧毁继而保护三极管。而这个电 ...

你咬文嚼字,不与理论,我做过LM317+2个扩流管2N3055,当输出可调电压低到最小值,而负载电流最大值时,也就是低电压大负载时,这电阻会发热厉害,这就是保护扩流管过流的作用,要用实践事实说话,你什么也不懂,在这里指责别人的错误。

网友E:
那是水泥电阻,瓦数有几瓦到几十瓦,常用在线性电源中做大功率分流用的,因为功率大电阻值小,所以在水泥电阻产生的压降可以忽略不计,但此电阻通过的电流很大,决定线性电源所供给的最大电流,水泥电阻对稳压块和扩流管起到过流保护作用,当负载电流过载时,只会烧毁水泥电阻(水泥电阻相对于扩流晶体管来说不贵),而不会损坏扩流管或稳压块,在百度或淘宝上搜索"水泥电阻"就是知道是什么样的电阻了"

网友:
均流电阻,用来均衡每个晶体管的导通电流,防止个别管子因电流不均衡而烧毁,进而烧毁全部管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接着6#的兄弟往下蒙
当一个管子的Ie增大时,这个电阻上的压降也上升,使得实际加到管子be结的电压变小 ...

正解,这叫做三极管的发射极负反馈,该电阻也叫做发射极负反馈电阻,是一个参与负反馈环路的功能电阻,因此不能理解为保护电阻

网友:
这个没意义。均流电阻没毛病啦。哪路电流大,电阻电压高,抬高发射极电压,基机电流减小,迫使别的管子电流增大,最终达到平衡。不过并联的三极管也不是不要配对了,也要进行配对,只是要求没那么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不信由您,3055电流15A,算吧,15×0.1,这个得数对于PN极的导通电压恐怕能从导通进入截止啦 ...

实际上3055一般用在3A及以下场合,5A就要双管并联了。

手册指标比较虚,是完全理想化的指标。

即便是3A,射极电阻也有0.3V压降,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极型三极管管的 Ie = Ib * hEF + Ib,Ib 很小的时候大致可认为 Ie = Ib * hEF

晶体管有个特点就是一致 ...

懂了,很精彩的解释。我记下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帮忙好吧?这电阻是均流用的,不是分流。而且压降还未必小,小了就难以有效保护晶体管了!

哈哈!我有点用词不当,但电压降肯定不会很大,不然违背了I=U平方/R.

网友:
一、什么是水泥电阻

  水泥电阻器,就是用水泥(其实不是水泥而是耐火泥,这是俗称)灌封的电阻器,即将电阻线绕在无碱性耐热瓷件上,外面加上耐热、耐湿及耐腐蚀材料保护固定,并把线绕电阻体放入方形瓷器框内,用特殊无燃性耐热。

  水泥充填密封而成。水泥电阻器有普通水泥电阻器和水泥线绕电阻器两类。水泥电阻器外形如图。水泥电阻器是线绕电阻器的一种,它属于功率较大的电阻,能够允许较大电流的通过。它的作用和一般电阻一样,只是可以用在电流大的场合,比如和电动机串联,限制电动机的启动电流,阻值一般不大。水泥电阻器具有外形尺寸较大、耐震、耐湿、耐热及良好散热、低价格等特性,广泛应用于电源适配器、音响设备、音响分频器、仪器、仪表、电视机、汽车等设备中。

水泥电阻有什么用_水泥电阻的作用介绍

  二、水泥电阻的特点

  1、耐震、耐湿、耐热及良好散热,低价格等特性。

  2、完全绝缘,适用于印刷电路板。

  3、瓷棒上绕线然后接头电焊,制出精确电阻值及延长寿命。

  4、高电阻值采用金属氧化皮膜体(MO)代替绕线方式制成。

  5、耐热性优,电阻温度系数小,呈直线变化。

  6、耐短时间超负载,低杂音,阻值经年无变化。

  7、防爆性能好,起保护作用。
三,  水泥电阻在电源电路里的作用

  1:电源限流的作用,通常连接在主电压+300V和功率开关管E极和C极处,作用是开机不会电源冲毁损坏其元件。

  2:电源起动电阻,功率管和起动电路跨接+300V之间的电阻,其电压落差和电流较大,所以也用功率较大的水泥电阻。

  3:功率开关管B、C、E极间尖峰脉冲吸收回路也是用大功率水泥电阻,它也是保护其功率开关管的。

  4:电流保护电路,一般是接在功率开关管E极与地之间的,工作正常时其电阻可以忽略,因其电阻的阻值很小也没有什么电流,只有在电路本身与负载短路时,才能功率开关管E极电流加大,从而其电阻两端产生保护电压,去起动相关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这叫做三极管的发射极负反馈,该电阻也叫做发射极负反馈电阻,是一个参与负反馈环路的功能电阻,因 ...

其实就是负反馈电阻,而起到均衡作用,一般这个电阻如果烧断了,功率管肯定也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极型三极管管的 Ie = Ib * hEF + Ib,Ib 很小的时候大致可认为 Ie = Ib * hEF

晶体管有个特点就是一致 ...

正解啊。确实这个电阻是没办法的办法。对整体电路是有影响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它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