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尺寸的磁环定型矿石机

楼主(2019-03-21):
本人声明;玩矿石机纯属业余爱好、职业是乐队,做的矿石机都是自己收藏;经过两年的实验和学习做了三台镍锌磁环,单调谐双调谐3dq矿石机,经过两年多的实验各种型号镍锌磁环,从0.04×60股。0.04×80股,0.04乘180股,0.04到500股等等。近百次实验。花了不到3000银子,各种磁环好几十只,俗话说得好乐在其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和制作工艺,在这里强调一点有许多矿油友,做出来的成绩不是很理想,主要是选材,或者其他数据不对,选用镍锌磁环时要看一下,他的导磁率100至40,还有李兹线,或者丝包线,单根都是绝缘的,最好选用那一种自粘锡的,电烙铁加热直接上松香非常容易上锡,过去老式的那种丝包线是绝缘漆需要用细砂纸打磨,而且还容易弄断!在磁环上我用的是生料带那一种加厚的,在磁环上缠好以后尽量把生料带赶压一下,在绕线圈的时候尽量弄的紧一点,注意不要把离子线弄断,这样会影响q值。天线线圈的插头,我在下面垫了一片绝缘板是用废旧的老收音机,电路板,用壁纸刀从中间劈开,天线线圈的抽头直接垫着,绝缘板上锡即可,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因为离子线,是自粘锡。不要怕,焊不透一般我在抽头处多焊一会儿,磁环抽头的最大好处耦合天线比较精准。中高低端。等大的机制,本人喜欢矿石机,乐在其中请各位矿友指导(勿喷)

网友A:
说的都是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都是干货,

非常感谢评价。我做的是纯实用的矿石机没有华丽的外表…收听非常清晰,声音洪亮,双磁环双调谐的不存在串台

网友B:
非常实在的矿石机,感谢为矿坛作了贡献。参与就是支持。意见可以不同,制作乐趣相同,观点可存差异。享受过程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实在的矿石机,感谢为矿坛作了贡献。参与就是支持。意见可以不同,制作乐趣相同,观点可存差异。享受过 ...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您制作的空心线圈矿石机。也是非常实用的,大的空心线圈非常震撼,属于重型空心线圈矿石机。

楼主:
补发一张单调谐电路图

网友C:
谢谢传经,玩矿机,实际就是享受安装过程机试听过程,乐在其安装试听过程,特别是刚装好试听那一刻,纯属个人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传经,玩矿机,实际就是享受安装过程机试听过程,乐在其安装试听过程,特别是刚装好试听那一刻,纯属个 ...

说的没错,成功的喜悦!和制作过程中的乐趣.

网友:
业余爱好的魅力.

网友:
线圈看着挺复杂啊,楼主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
很好的经验,矿机做的也漂亮!

网友:
楼主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能把大、小磁环矿机在使用效果上的差别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
楼主绕线圈的功力了得,绕的又紧凑又好看!

网友:
矿机大聚会

网友:
为你点赞哦!

网友:
重在实践。。。。

网友(2023-04-20):
以前我装矿机和收音机的目的是想听。装电视机的目的是想看。我现在玩无线电的主要目的主要是享受制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