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会用的米国表:辛普森psm-37,求教

楼主(2019-03-21):
收到一个不会用的万用表,美国的,那位给我介绍一下,怎么测量,成色不好,好差,
密封条老化,只有铲除,
里面的开关还烧过

这个表不太会用,怎么用,求教各位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胶条老化了。面部做做卫生,把旋钮部分照张清晰图,应该很好使用。

昨晚清洗了,准备安装,没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辛普森系列的爷爷辈

经过今晚的摸索,可以测电流,电压
测不了电阻,也许坏了,

网友:
这是美帝空军的军用万用表,是著名万用表厂家辛普森为其代工,带过载保护,用了大量高精度的低温漂电阻,线路板、旋钮触点都有镀金,线路板上海涂有绝缘漆。。。总之,比民用版做工用料强几条街。

另,建议坛友先清洗干净面板再拍照,竖直拍好一点吧!看得我脖子都酸了。

网友(2025-04-16):
有清楚的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