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9-03-21):
有无电子管收音机仿真软件?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仿真没有商业价值所以没人做,想听的话收音机加电子管模拟声软件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
multisim就可以,但是效果没有想象中的理想,我走过弯路,是无烟版主给我拉回来的,所以建议玩玩儿行,依靠软件调整出来的原件参数只是参考,仅仅是参考,实际中未必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