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86上的扩展音频输入接口有什么用??

楼主(2019-03-21):
请问LM386上的扩展音频输入接口有什么用??

网友A:
多个口吧,相当多个声道输入,看下连线不就知道了。问卖的人更快。

网友:
就是并线,可以接长点的线到接口到机器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个口吧,相当多个声道输入,看下连线不就知道了。问卖的人更快。

是多一路通道输入,不是多个声道输入。

其实是并线用的。

网友:
lm386的功能不多,记得有一个脚接地有静噪效果

网友:
让你的输入方式有多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