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师傅传授组装个电子管功放呀?

楼主(2019-03-22):
如题

电子管功放以其带泛音优美的音质,在晶体管和集成盛行的今天,依然不衰,成为小众室内音响的追捧,但大多80年后的电子爱好者不是很熟悉原理和制作,原因很多,也并非是不研究,但缺这少那,只有羡慕的份。

论坛既然有个板块,高手很多,能不能提供下元件,讲解下原理,传授下制作,即便是从自己的熟悉程度,从万能的*宝推荐下成熟,物美价廉套件也好,让初学者有个学习、制作的渠道,独乐了不如众乐乐呢?

一点建议,虚心请教,请板块的热心的师傅赐教,如果是恃才傲物,说教就算了。

网友:
能识别管脚功能和图纸就能焊机了,能知道各极电压就能调试了,调好音要知道管子特性曲线参数。最后是学习多看帖.........

网友:
论坛的电子管版块看一遍就会装机了😊

网友:
我也在学习自己组装个6N2推6P1*2的,打算牛都自己养正在备料成不成功都试下,光买东西和材料的钱也够一个胆机钱了!应该能学到很多东西吧.自己装的忘不了,不懂的在多问下各位老师

网友A:
我都是加个灯泡前级,然后拉晶体管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加个灯泡前级,然后拉晶体管功放!!

您说笑了,但确实有这样的,前胆后石,既美化了音质,又保证了音效。

前期看到有个制作,全程用DV12V电源,前面两个电子管,后面是1875,据介绍是12v通过几个晶体管倍压,升压给电子管,争论很多,有人说电子管就是个灯饰,还有的说是个创新。可能高手不屑,新手不懂,也没看到最后是什么结论。

网友:
胆机电路其实并不复杂,所需的电子元件也不多,但做好了实属不易。首先,电路选择网上五花八门,有的只是理论没有经过实践测试,并不知晓效果,前人经典电路可以试验一下。其次,胆机虽然元件不多,但是好的胆机对元件的要求很高,单就两只输出变压器的制作与购买就足以考验制作者基础知识的掌握。另外,个人觉得胆机是艺术、技术、工艺与一体的电子产物,性能的优异与外观的设计要完美结合才能算一件好作品,缺一不可。最后,胆机的反复试验调试及配套系统很重要。新手可以在论坛里多翻翻帖子,绝对受益匪浅,获益良多的,避免走弯路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没有说的那么玄乎,胆机搭棚很好焊接。最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子管引脚宽大,引线方便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论坛的帖子,中国音响diy  有专门的胆机制作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95099&extra=page%3D2

网友:
在本地找个师傅请教吧,这样更直接。

网友B:
楼主潜水一个月,备件一个月,装机一个月,梦想实现了!银牌变金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潜水一个月,备件一个月,装机一个月,梦想实现了!银牌变金牌。

哈哈,话粗理不粗,谢谢鼓励!

网友:
话也不糙理也糙,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玩电子管比晶体管容易多了!懂绕变压器成功一半了!

网友:
先从简单入手6N2推6P1,6P14单端套件也不贵元件也没几个电路图也很简单慢慢来

网友:
哥们都拿到金牌了,还找师傅指导。我等找谁呀。

网友C:
玩这个要有较强的动手能力,我刚玩这个两年,要是会绕变压器就好弄很多,给你个图直接上手装就完了,这个图是别人装过的,我现在也正在装,主要是花不了几个钱就能玩的很嗨了 等你装好这个图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这个要有较强的动手能力,我刚玩这个两年,要是会绕变压器就好弄很多,给你个图直接上手装就完了,这个图 ...

看着不错,你有多余的套件不?匀我一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着不错,你有多余的套件不?匀我一套

电子管就只能买了这个没办法,电路也可以炒别的刚开始,电源牛和输出牛要自己弄了,玩胆机其实就是玩个制作过程,当一部机器从你手里诞生,能够发出声音你就会感受到其中的意义所在,如果弄一套现成的套件按照电路装的话那就意义不大了,手里还真有现成的东西,如果面对面也真的送你一套管子和牛,只是懒得发快递或是其他,主要是不赞成这样做,还是从头慢慢一点一点做一台吧,不明就问坛里的老师,我虽然懂的不多,但是只要我知道我也会告诉你,下手干吧。这是我之前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就只能买了这个没办法,电路也可以炒别的刚开始,电源牛和输出牛要自己弄了,玩胆机其实就是玩个制 ...

做工精致有品位,看着真漂亮,音质也肯定差不了,谢谢教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就只能买了这个没办法,电路也可以炒别的刚开始,电源牛和输出牛要自己弄了,玩胆机其实就是玩个制 ...

精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玩这个要有较强的动手能力,我刚玩这个两年,要是会绕变压器就好弄很多,给你个图直接上手装就完了,这个图 ...

这个电路图 画的有特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图 画的有特点啊!

这个电路是本坛LC老师画的,我上面发的那个机机是6sq7推6v6也是LC老师画的,装机时曾多次向LC老师请教,其声音确实不错感觉比其他电路明亮一个台阶,为了作对比装过其它的6sq7推6v6电路,我就一块万用表以外没有其它的仪器,只用耳朵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本坛LC老师画的,我上面发的那个机机是6sq7推6v6也是LC老师画的,装机时曾多次向LC老师请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