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了,上次那款76铁芯,实验结果出来了,7.5匝 伏特

楼主(2019-03-22):
原来以为不错的铁芯,怎么也能取10000,现在看8000不到…………

……贴心面积2.5*3.2,大约8平方,看来毎匝7.5合适,算下来B也就取7500-8000?

……他妈的。

网友:
严肃的跟各位朋友说一句,
小型变压器,没有 任何铁芯可以按照书上说的,B值取到10000及以上

无取向片,本身磁导率低;取向片比如Z11,资料中说的是可以10000以上,但那是在实验中全顺向导磁的测试情况,EI、FF型硅钢铁芯,如果使用取向硅钢片,那么总有一段(比如E片中的最长的一竖)约占总磁路全长的1/5是逆导磁的,这足以明显降低总磁导率。
所以无论说的什么天花乱坠的硅钢片,使用时 B值都应该在8000以下参考为宜

网友:
很正常,这种斜E的铁芯,绝大多数是电工硅钢片,也就是选8000左右的。

网友:
薄而脆的钢片可取10000-12000,厚(0.5)而软的只能取6000-8000,F型的钢片能取八千已经不错了

网友:
以为斜山的片片好呢,现在知道了是最差的

网友:
斜山片还是不用好,找0.35的片吧。

楼主:
感谢海版回复

网友:
F型硅钢片本身就是便宜货,磁通量不会高。

楼主:
之前做的按照9000取得,工作久了热的很,但是并不烧鸡。

网友:
好铁芯圈数少,差铁芯圈数多自己全衡一下吧。

网友A:
45/截面积,是取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截面积,是取多少

你那是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