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支个招.....功放安装问题。

楼主(2019-03-22):
拖延症末期患者,做个功放做了几年,近来终于差不多做好了,电路图是网上捞来的如下  ,PCB也是找个相似的来改的         变压器本身最大电流的绕组是双AC19,也加绕成了双AC24, 电源的电路图如下

扬声器保护电路没找到电路和PCB,暂时还没做。     这套板子制作中出过各种错误,比如  Q7的脚位焊错,CE极的铜箔没有断开,R1虚焊、 各种电阻接错,然后测量工作点的电压和末级电流都不正常,排除之后都居然什么都没有烧掉,真是幸运。另外电源PCB抄板的时候还抄到了镜像,所幸只是正负电压换个边而已......   。

最后安装了,  看下这散热板两个好像比这箱子还长些.......最主要是不会布局,因为怕形成环地干扰,请教大家支个招,如何摆放和走线才不会发生。请指教。

网友:
最好变压器两组供电,两个整流板,这样接前级共地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A:
请教下这个电源的LED指示灯,能起到释放滤波电容电压的作用吗?记得都是两个LED灯通过分压电阻跨接到正负电源和地之间

网友B:
一般常见的功放是这样接的

网友C:
R30/31/13/14,C10/9,会使中高频段引入额外的坏相位移动,全部不要也吧.R23/24,D3/4如不取消,

前级供电要加退耦小电容和大电解.

场管电路最后同样要调电流,看你的散热器比较单薄,调R12,使R17/18上各为2mV电压后,

测半可变R12数值准确值换回相同数值固定电阻焊回.

取R17/18的2mV电压的定值,原因是顾及你现在的散热器小,和小讯号不失真两方面的考量,

如散热器有数斤重量,这个电阻上的电压可调至十多毫伏或更大,使机器进入甲乙1类或甚至

调成甲类放大,但这需要极多时间/耐心,反复加不同音乐功率,也要注意冬夏室温,以时间积累

确保功放及散热器温度正常来校R17/18上的直流电压,

注意调功放电流确定甲类大电流,甲乙1中电流,甲乙2小电流时,不允许把Q7的上偏流R11

换成半可调电阻,因为这样一旦接线假焊或半可调电阻接触不良,都会使功放管瞬间烧死,

所以,以Q7的下偏流电阻R12来调整机电流,一旦连线冷焊/半可调电阻有接触不好,功放管

只会因故障去到无电流状态,确保调整电流工作全过程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常见的功放是这样接的

你好,现在几乎都是电脑来播放,输出的电平够高,而且电脑的软件处理能力就充当前级的方面来说基本上很足够。所以并不打算接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这个电源的LED指示灯,能起到释放滤波电容电压的作用吗?记得都是两个LED灯通过分压电阻跨接到正 ...

请教说不上,经过测试,在测试板子的时候是不会用完滤波上面的电能的,在拔掉插头之后,LED是会持续发光一段时间对滤波电容储存的电能进行泻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说不上,经过测试,在测试板子的时候是不会用完滤波上面的电能的,在拔掉插头之后,LED是会持续发光 ...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清楚,实际上就是请教关机后,指示灯的释放电容电压问题,另外,这个串的这个电阻容量有点小吧?

网友D:
那个整流管上面的电容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0/31/13/14,C10/9,会使中高频段引入额外的坏相位移动,全部不要也吧.R23/24,D3/4如不取消,

前级供电要 ...

版主真是慧眼如炬。该电路脱胎于NAP140三极管功放    。根据一位国外millwood朋友对其的改版,基本和版主说的一致,请看这就是millwood改版的三极管版本    MOS版

因抄到的PCB布局和现在这个电路图最接近,故做了这个版本, 。 实际在R23 R24 D3D4线路是有220UF退藕电解的并没有标出,因为是电脑用,也不打算加前级。
R11为固定电阻, R12为多圈可调电阻,但是据说R12调整是三极管的话,是调静态电流,但是MOS管是调工作电压,由于MOS管工作电压必三极管高一大截,必须是3.5~5V之间,所以R12这个可调的让我很困惑,又不知应该调多少。 散热片重量不重,规格是150*25*60MM 一条。 原机的末级电流为20MA~3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清楚,实际上就是请教关机后,指示灯的释放电容电压问题,另外,这个串的这个电阻容 ...

这个没有特别注意,只是关机后会一直亮,亮到转暗,然后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整流管上面的电容是干嘛用的?

整流管的电容好像是消除什么什么的,是《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上面提供的电路。具体你看下书,我理解不了,就照抄,毫无技术可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流管的电容好像是消除什么什么的,是《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上面提供的电路。具体你看下书,我理解 ...

我也理解不了,就从来不用。

网友:
扬声器保护电路没找到电路和PCB。

最好别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个整流管上面的电容是干嘛用的?

      是防止干扰用的。尖峰吸收,防止尖脉冲反向击穿二极管。470P--0.01UF不等。

  1)作用:防止有用信号(通常是高频信号)和电源工频信号(50赫兹)在整流二极管上产生相互调制,从而产生干扰信号,干扰机器的正常工作。
  2)典型代表:收音机的“调制交流声”。电视机的“调制滚动横道”。通常是,无信号时还算正常,一旦收到信号,就会有“交流声”,或者“滚动的横道”。
  3)作用原理:
  a/调制原理:由于整流二极管是非线性器件,从电源引线感应进来的有用高频信号,与电源本身的50赫兹工频信号就会在非线性器件上产生相互调制,从而产生新的干扰信号,这个干扰信号与有用的频率,仅仅相差50赫兹,远远小于信号本身的带宽,因此无法用滤波器过滤掉。只能从根本上杜绝它的产生才行。
  b/抑制调制的原理:对于高频有用信号来讲,由于它们的频率比较高,并联在二极管上的四个电容器,相当于短路,于是,高频信号就不通过二极管,而是通过电容器旁路了,所以,高频信号与工频信号,就无法在二极管上产生调制。从而避免了“调制交流声”和“调制滚动横道”的产生。
  4)取值方法:通常取1000pF——0.1μF 之间,只要对有用的高频信号相当于短路即可,并无严格要求。
  5)专有名称:无论是收音机,电视机,示波器,各种仪器仪表,产生这种调制的最终结果,是会在有用信号出现时,伴随有用信号,会在负载上出现50赫兹的工频干扰,因此,人们统一给它一个名称,叫做“调制交流声”。
  6)特点:“调制交流声”的特点,或者说它与普通“交流声”不同之处在于:a/所谓“调制交流声”是只有在有用信号出现的时候(例如:在调谐到广播电台,听到广播的时候),调制交流声才会出现,在没有调谐到电台的时候,就没有调制交流声。b/而所谓一般意义上的“交流声”,是无论是否出现有用信号(无论时候调谐到电台),都会有交流声。
  7)话题转回来,这四个电容器,就是为了消除这种“调制交流声”的。在上电的瞬间,一般认为电容没有电荷存储,也就是说电容电压两端电流为零,这个时候相当于将整个电压加到二极管上,当负载电容比较小的时候这个没有问题,当整流桥后面接有大容量的时候,充电时间会比较长,可能会损坏二极管,所以,聪明的工程师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每个二极管上并联一个无极性的104瓷片电容,这样在上电的瞬间,瓷片电容短路,二极管两端实际上没有电压。从而保护了二极管,而在正常工作的时候,0.1uF的电容对50Hz的交流电来说阻抗很大,不会有负面影响。整流二极管通常靠近市电电源侧,经常会接受一些脉冲过电压。这个电容可吸收部分浪涌能量,防止过压击穿。另外,这个电容可防止二极管的高频检波效应,减小高频干扰。
  这个电容通常为几百PF至几千PF。

网友E:
这个喇叭保护电路我做过很多次,很多功放都是用这种电路的。我把它改用现有的元件做的PCB板。

以前用原电路的原件做过,后来就用现有的元件做也一样的用。

友情提醒,喇叭保护电路都没有的就别玩这类(OCL)功放了,有输出变压器的可以直接接喇叭用。
大家都不用喇叭保护电路的,那怕喇叭厂家都会让我们烧穷掉
当年也是由于技术原因,没有注意到喇叭保护这方面,做一个功放没有用喇叭保护电路,结果喇叭很快就烧了,功放一起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防止干扰用的。尖峰吸收,防止尖脉冲反向击穿二极管。470P--0.01UF不等。

  1)作用:防止 ...

对于这个电容深有体会,上初中那会儿,做第一台外差机,3wOTL,用交流供电,碰到了交流声,只有有电台时有,而且本地强台尤其严重,那时信息缺乏,自己对原理的了解也有限,想过很多办法,记得好似无意中,手接触到电源部分交流声会变化。于是尝试着用4个0.01uf的电容并接在4个二极管或者直接用一个并接在变压器的次级端,交流声立刻全无。那份心情。。。。至今记忆犹新。

请看李大师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4727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这个电容深有体会,上初中那会儿,做第一台外差机,3wOTL,用交流供电,碰到了交流声,本地强台尤 ...

只知道是吸收开关机峰值冲击电压,听您这么一说,又长见识了
刚才查下度娘和论坛,有人说功放整流二极管如果并这个,影响低音和速率。。。卖糕的,现在连一个功放整流都炸毛了,更别说电路了,深奥的很,跟不上形势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喇叭保护电路我做过很多次,很多功放都是用这种电路的。我把它改用现有的元件做的PCB板。

以前用原 ...

没有扬声器保护确实很不放心啊......     你这图的用管也太偏僻了点吧....    我之前打算做这个扬保的  ,就是没有PCB图,电路图也是看的云里雾里,另外,变压器有多个绕组,我不知道是单独整流个给扬保供电还是,我有L7812稳压,1237IC和继电器也买了。

楼主:
楼上几位对着整流管附近那几个电容真是研究透彻啊......实话说我没有理解又放上去其实是因为连安规的,独石的,瓷片的,拆机的,我的104电容超过100多个....不多用几个简直要一辈子都用不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扬声器保护确实很不放心啊......     你这图的用管也太偏僻了点吧....    我之前打算做这个扬保的 ...

1237当年信息不通,是买不到的。
我用的这个电路用1815+一小中功率管就行的,带继电器就完事的。

网友:
这个管子好找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扬声器保护确实很不放心啊......     你这图的用管也太偏僻了点吧....    我之前打算做这个扬保的 ...

喇叭保护电路供电电压不一定要准,继电器24V的供电电压高低点没什么关系。不用三端一样的好用。电路焊好没问题就工作正常。测试保护电路用一节1.5V电池输入保护电路启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喇叭保护电路供电电压不一定要准,继电器24V的供电电压高低点没什么关系。不用三端一样的好用。电路焊好 ...

关键是还可以消化库存。。。。 ,我每次想利用库存做东西,结果是导致库存的急速上升。
OCL刚出现时,好似我还不知道有保护电路,结果烧了个飞乐6.5,心疼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还可以消化库存。。。。 ,我每次想利用库存做东西,结果是导致库存的急速上升。

何时拍屁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喇叭保护电路供电电压不一定要准,继电器24V的供电电压高低点没什么关系。不用三端一样的好用。电路焊好 ...

老兄,我刚刚翻找了下,板子上的管多数为9012和9014,这个行不行?  等下,你这图里的4148一个图标要用4个?我未必有这么多4148啊,都插耳放板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还可以消化库存。。。。 ,我每次想利用库存做东西,结果是导致库存的急速上升。
OCL ...

90年代初我也是不知道有保护电路。那是搞一个5532推动一对功率管的,电压用到了近正负60V。一时高兴没把控住音量,结果烧了一个珠江10寸喇叭 据说这对喇叭我战友现在还保留着。

后来就买了一块喇叭保护电路板,接电就用的。我又抄了电路下来,这是我最早抄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兄,我刚刚翻找了下,板子上的管多数为9012和9014,这个行不行?  等下,你这图里的4148一个图标要用 ...

9012是PNP中功率管不能用。
9014,9013可以用,9013是中功率管,推继电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我刚刚翻找了下,板子上的管多数为9012和9014,这个行不行?  等下,你这图里的4148一个图标要用 ...

这是8个4148啊。
没4148用1N4001-1N4007啊,这个你家里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12是PNP中功率管不能用。
9014,9013可以用,9013是中功率管,推继电器的。

那么1815就用9014,9013就用个功率大点的NPN就行了吧,9014可以并联吗? 另外,那图上的电容你干嘛涂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1815就用9014,9013就用个功率大点的NPN就行了吧,9014可以并联吗?

9014不用并。
后面的管子9013,8050。
就是用C5200,2073也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么1815就用9014,9013就用个功率大点的NPN就行了吧,9014可以并联吗? 另外,那图上的电容你干嘛涂掉 ...

那是多余的电容,实际电路经过修了多台机器对照得来的。看电路走向就明白了,是个并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扬声器保护确实很不放心啊......     你这图的用管也太偏僻了点吧....    我之前打算做这个扬保的 ...

您这个原理图排得很工整,比不少功放上的实物排列还要优秀得多,就不必去找P图了,把这原理图贴在

洞洞板上,不用一个小时,整个保护电路板就可焊接完成.图中各个1N4148建议全部换成1N4004,因在

修机生涯中发现继电器磁力瞬变反峰电压击穿二极管的几率与这电路应有稳定性不配.

我也要下载你这个图,排得太齐整了,不错不错

这里介绍百度里一位师傅研究一个非官网uPC1237电路的DIY全过程,他的技术,他的实事求是,相信仪器测量,

和数据汇总能力,是我们的榜样.

https://wenku.baidu.com/view/b9b24035bb4cf7ec4bfed07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多余的电容,实际电路经过修了多台机器对照得来的。看电路走向就明白了,是个并的电容。

我的继电器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原理图排得很工整,比不少功放上的实物排列还要优秀得多,就不必去找P图了,把这原理图贴在

洞洞 ...

版主有所不知的是......此图虽然简单  ,但是限于我本身不了解继电器的用法 ,这电路图中继电器只接两个端,但是我买的继电器都有8只脚..... ...不知道其它地方怎么接.. 比如图中的AC和+VCC接什么 位置..   SP L  SPR 是接什么..  继电器其它几只脚怎么处理...完全不知道...........

网友E:
测量继电器线圈电阻,几百欧,不变,其它脚要么全通要么不通,看继电器工作状态。多数继电器上面有内部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继电器线圈电阻,几百欧,不变,其它脚要么全通要么不通,看继电器工作状态。多数继电器上面有内部原理 ...

我的意思是...你发的电路图的继电器是24V的,但是我的继电器是12V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你发的电路图的继电器是24V的,但是我的继电器是12V的...

那就按12伏供电即可,很多的问题,在我介绍的百度文中说得非常清楚,你可先读此文,不懂再行解释,

如;此图只两脚,那肯定是继电器线圈,剩下六脚,就是双刀开关一般的触点,其名称为两个常通点.(通电时

离开)还有两个叫常断点.(逼电时吸合)剩下两个如双刀开关的刀的主接触点,只要在离六个触点距离

远点的线圈通入12V直流电或离电,就能用万用表轻松测出各触点名称。

SP L和SP R 是接左/右喇叭,是引入喇叭线是否有危害喇叭直流电的输入测量点.AC是约12---18V变压器交流

电输出端只,用于获取电源接入时间点来决定接电后多少秒再行接通喇叭.而Vcc则要与继电器线围电压相等.

网友E:
喇叭保护电路接喇叭的几个脚,开机时功放输出端与喇叭是不通的。几秒后继电器吸合,这时功放与喇叭接通,千万别定义错了,既开机前功放输出与喇叭就是通的,这可要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喇叭保护电路接喇叭的几个脚,开机时功放输出端与喇叭是不通的。几秒后继电器吸合,这时功放与喇叭接通,千 ...

叮嘱的周到,还是安全~~

网友:
找了一个继电器图。

网友:
还有一种继电器线圈这边已经接好了一个二极管的,用到这种继电器就要小心了,它是有极性的,平常继电器是无极性的两脚随便接没事。

网友:
经常用的几种继电器

网友:
我是用UPC1237,网上买的线路板和元件组装的,用着挺好的。

网友:
现在用的1237,上张照片

网友:
上传不了照片了?晕了,以前回复还能用附件上传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按12伏供电即可,很多的问题,在我介绍的百度文中说得非常清楚,你可先读此文,不懂再行解释,

如;此 ...

请教版主图中这样接是否正确?两块功放板的输出既通过电阻接2脚,又接继电器的脚

补充,我的变压器 大电流双AC24(双AC20加绕而来,其它都是原生的) 。小电流双AC30 ,单AC5.5,单AC5.5 ,单AC14,单AC15  等6个绕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版主图中这样接是否正确?两块功放板的输出既通过电阻接2脚,又接继电器的脚

基本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