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可否做FM高频头?

楼主(2019-03-22):
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搞笑了呢?  如果是,那就当周末了, 让大家开心一下。

网友:
根据在下的折腾经验,用6N2做FM高频头的确能行,但效果明显不如6N1,6N3,6N6,特别是它的高低端均衡问题尤为突出。楼上有矿友说是因为它的极间电容大的问题所致,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主要的,影响其频率响应的最主要问题,是电子从阴极到屏极的渡越时间,因为它比6N1,6N3,6N6,6N11等长很多,频响自然就偏低了。所以,有条件时,尽量不要用此管去玩FM高频头。

网友:
6N2有的太2了,还是用6N3就不那么2了。

网友:
6N1做高放可以。

网友:
6N2的结构令其不可做高频头,极间电容太大了,比较一下可发现其内部较6N16N3臃肿得多。

网友:
6N2是个音频管,高频估计有压力,还是6N3合适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大家所推荐的6N1、6N3、做FM高频头自然是母庸质疑的,但如果愿意去大胆尝试的话,就会得到意外的收获。其实6N2、6N6都是可以用作FM高频头的,其中6N6的效果还真是不赖,和6N1效果相当,就是电流大了些。至于6N2的话,做本振和混频毫无压力,做高放是有些力不从心,但也不是不能用,增益小点而已,当然每一种电子管的工作点是要单独去建立的。如果坛友想了解6N2高频头是什么样的效果,我可以录段视频帖上。

网友A:
6N2又不比6N3便宜,何必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2又不比6N3便宜,何必这么干?

并不是推荐大家用这个管去做高频头,但是对于玩家来说,有必要体验的内容还有很多,与电子管的价钱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参考视频:

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2: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B:
看了视频,真的很陶醉,楼主DIY FM 胆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膜拜呀!

网友C:
试试亦可,算是一种研究探索,虽然说在理论上也能预测到结果,不过玩玩还是没问题的,在数十年前,那个高频管还没诞生的时候(或者那时作为军备不外售),爱好者们想方设法用普通管子往高频用,比如6L6和807管制时拿2A3做射频功率管,民国杂志上有记载古典管30号可以工作到上百兆,不过要拆掉管基直接焊接,现在正好相反,高频管全部拿去做音频功放

网友D:
除了6N3之外更好的是6N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真的很陶醉,楼主DIY FM 胆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膜拜呀!

谢谢老朋友:   这只是DIY过程中的一段“插曲”  只能证明能用,但灵敏度是不如6N1、6N3之类的,仅作为实验结果与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亦可,算是一种研究探索,虽然说在理论上也能预测到结果,不过玩玩还是没问题的,在数十年前,那个高 ...

龙神兄所言极是啊! 在下就是把故事里的事做了个回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6N3之外更好的是6N11

火星兄提到的6N11即是公认的高频专用管, 我也曾用它做过些实验,但是我不太喜欢这个型号。它是电子管家族中的“年轻人”  身价高、颜值高,脾气也不小(容易自激),还有些娇贵,电压高一点容易损坏,我真的是降不住它。要玩6N11我还需要努力修炼内功。

网友:
好奇6N8P可不可以

网友E:
6N2可以,就是电极间距离有点远造成内阻有点高而已,不是大问题。另外栅极可能不及6N3细密,跨导低一些。做高频头应该是毫无压力的,据我阅读的资料看,6N2做高频头用单管就能做的不错。如果用两只6N2可以用共阴共栅串接式高频放大器,然后共栅独立本振,共阴混频。这个不但能响而且性能也能保证。

楼主:
这个乙猪老师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6N2可以,就是电极间距离有点远造成内阻有点高而已,不是大问题。另外栅极可能不及6N3细密,跨导低一些。做 ...

你分析的对,视频2正好就是2个6N2按照上述电路的实验效果,由于电容耐压的关系供电电压低了点,如果高放供电电压提高的话还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6N2可以,就是电极间距离有点远造成内阻有点高而已,不是大问题。另外栅极可能不及6N3细密,跨导低一些。做 ...

后来又再次试过6N6,要不介意电流稍大的话可以玩,效果确实好。

网友:
大师的御用机箱换了一个新形式

网友:
楼主设备不错,不上班?天天玩这东西?

网友:
都是高人啊!
能坚持玩这么多年电子管真不容易!

网友:
实践出真知,楼主最好吃一次螃蟹!
给个参考:我手头的一部洋垃圾,高放、震荡、混频,都是12AX7搞定的。
查国产管子资料:6N3的Cag=1.3P, 6N1\6N4的Cag=0.8P. 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几个管子的极间电容并不大,不知为何手册上把他们定义为音频放大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试试亦可,算是一种研究探索,虽然说在理论上也能预测到结果,不过玩玩还是没问题的,在数十年前,那个高 ...

没错,ECC85, 12AT7 全都拿去做了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错,ECC85, 12AT7 全都拿去做了音频。。。

ECC85和12AT7做音频浪费了,何况12AT7的线性并不好,国产6N3同理

胆艺轩的ok80也是你么,抢了我看中的两个6A7

网友:
鼓励大胆尝试!!!

网友(2024-02-28):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大家所推荐的6N1、6N3、做FM高频头自然是母庸质疑的,但如果愿意去大 ...

那也可以做中频放大了?

网友:
同是音频管的6N1俺试过,不错,就是频率略偏。6N2就不行了。整个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