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铁心拆开有锈怎么处理好!

楼主(2019-03-22):
这变压器8.6KG重。我把铁心拆开了。锈的比较严重。请问朋友们用什么方法除铁锈好,刷每一片铁心用什么绝缘漆好,谢谢!

网友A:
这个变压器看来功率不小。
一般情况只要不是过于锈蚀,用毛刷干布轻轻刷去浮锈,再擦干净即可使用。
如果确需处理,可以使砂纸打磨,然后刷一层稀薄绝缘漆。但是费时费力。还占地方,如果有螺孔倒可以穿好挂起来再刷漆。一定要薄。注意通风,硝基绝缘漆有苯的成分。

网友B:
        看矽钢片厚薄了,如果很薄有生很多锈,就不好用了吧,简单的就是除锈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压器看来功率不小。
一般情况只要不是过于锈蚀,用毛刷干布轻轻刷去浮锈,再擦干净即可使用。
如果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矽钢片厚薄了,如果很薄有生很多锈,就不好用了吧,简单的就是除锈剂吧。

谢谢!

网友:
除锈了不用每片刷漆,在装片时刷,效果一样的.给装片时很方便的.

网友:
不知道拆线圈容易不?我遇到过一个环牛,铜包铝的,想拆去几圈,可能绝缘漆侵的多,漆包线一拽就断,除了加热,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C:
用天那水泡洗净旧漆,再拿7200号的砂纸细心打磨每一片生锈的片,然后重新上漆烘干使用!确保安全发烧放心的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天那水泡洗净旧漆,再拿7200号的砂纸细心打磨每一片生锈的片,然后重新上漆烘干使用!确保安全发烧放心的 ...

7200号砂纸,这得多久弄得好

网友:
一两个月的工少不了,发烧的付出有好的回报!工匠精神!

网友:
汽油里浸泡,再用钢丝刷!

网友:
我是用粗砂纸打掉锈,绝缘醇酸清漆用稀料调稀,刷上晾干。

网友:
我建议现成的变压器最好不要把铁心拆开除锈再装回去。我这样弄过一次。头几次通电还好,没用几个星期通电发烧,说明变压器内部短路。后来琢磨出来,老变压器用的漆包线时间久了,漆膜太脆,经不起拆片插片的折腾,宁可就那么锈着。

网友:
变压器铁芯长点锈应该无所谓,装好后灌上绝缘漆隔绝空气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参与! 变压器除锈搞好,拆开片与片间有锈,用老办法打蘑每片上漆组装完成在上漆!现在空载通电5-6个小时正常!虽然费了不少功夫但是变压器完美多了! 再次谢谢朋友们参与

网友:
这个办法简单实用,就是要花不少时间

网友:
有人说不刷漆直接插装,最后浸漆,个人认为这样不妥,硒钢片必须每片绝缘,不然和实心铁块无区别,涡流太大发热严重
可以考虑用电动工具配钢丝刷完成,砂纸手工打磨费时费力

网友:
把铁锈刮掉,再用除锈剂擦拭,最后自喷漆喷一下,晾干即可。

网友:
喷wd-40,简单擦一下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