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做个胆

楼主(2019-03-23):
地下室翻出来的,不记得什么时候拆的,应该是一个老仪表里的,也算是古董级的了,琢磨是不是废物利用,也弄个胆玩玩。

网友A:
胆机做好后要搞个听音室。音箱也要搞对宝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机做好后要搞个听音室。音箱也要搞对宝华

听音室做好了,不能只听声音,还要加入视频,再买个高清的投影机+幕布

网友:
这个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只有16mA做前级还凑合。

网友:
你这只变压器是做不了胆机的,高压电流太小了.

网友:
这么大个铁芯,输出只有15W左右,另一面还没有接线端子。测量一下铁芯的截面积。

网友:
铁心再大也没用线径的载流只有这么大,除非拆了重绕.

网友:
高压16ma太小了。

网友:
做个两管胆再生机就够了。

网友:
高压太低了,低于输入电压220V,电流还小,我觉得做不了功放

楼主:
谢谢诸位的指教,真是一入烧门深似海丫

网友B:
这个有点捡个鼠标,最后要攒出一个电脑的意思吧,呵呵
开个玩笑,楼主勿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捡个鼠标,最后要攒出一个电脑的意思吧,呵呵
开个玩笑,楼主勿怪

O(∩_∩)O哈哈~,没事,只是偶然翻出来吃灰许多年了,突发奇想而已,扔了觉得可惜,哎,没办法,想当年到处找不容易,

网友:
16MA?太小了吧要是160MA还可以

网友:
16MA   可能是0.15的线绕的几层吧

楼主:
看了诸位的点评和指教,没胆作了,这个属于鸡肋啦

网友C:
16毫安,有些小了。只能用来做前级放大了。不过从变压器个头来看,阳极电流超到30毫安,使用一只6N2推一只6N1,使用石整流,输出变压器10K,输出功率为0.5瓦X2的小单端。应该问题不大。回头问求是老兄,买一对10K的小输出变压器,就可以捣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毫安,有些小了。只能用来做前级放大了。不过从变压器个头来看,阳极电流超到30毫安,使用一只6N2推一只6 ...

承蒙指教,有时间慢慢琢磨。

网友:
初一看,以为是做电子管。

网友:
高压电流太小,做前级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