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容咪 FET 做检波器

楼主(2019-03-23):
在老外网站看到 文章 用电容咪 FET 做检波器.
亮点是 电容咪 FET 已有 近似 3DQ 效果. 本人未试过 有兴趣可试一下

Screenshot 2019-03-23 at 9.02.36  Screenshot 2019-03-23 at 9.02.15
http://theradioboard.com/rb/view ... ead67638643dbb6c529

也介紹这个 118 db 耳塞.

Screenshot 2019-03-23 at 8.42.44  Screenshot 2019-03-23 at 8.48.29  Screenshot 2019-03-23 at 8.42.33

网友:
用G-D结或G-S结、G-DS都可以做检波。我用双删管也试验了,都可以检波。由于我的天线好,2AP管、2AK管及场管效果都一样好,只是接收信号频率声音大小不一样。收到可听信号都在25ua以上。只是奇怪的是微安表放在100微安档和200微安档的表针位置都在一个位置。不知道什么原因。信号声音也是慢慢随着表针的上涨而逐渐增大(微安表并22uf电容  表针频繁摆动,并1000uf电容  表针逐渐上涨)。用一只1N82A做检波,一晚上就击穿失效了。

网友:
测测GS之间有没有电阻和二极管保护
常用的咪头2SK596-B的场管GS之间有二极管和一个4.3M欧电阻保护,在强信号下二极管相当于短路,信号失真

网友:
电容话筒里的本来就是采用的场效应管,如K596等,所以,利用里面的场管可以当检波器使用,但效果不如3DQ,可以使用。直接在淘宝买K596,非常便宜,有三个引脚,使用比咪头更加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好像是用驻极体上永不消失的电压偏置场管,类似想法我在早先看过lq19512003老师的场效应管检波原理及 ...

从图中场管内部GS上的保护二极管来看,矿机的检波有可能二极管也参与了

网友:
啊!
扔个咪头,等于扔掉那么多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