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C4080实测中周绕制Q值对比

楼主(2019-03-23):
买了一个胜利VC4080数字LCR电桥,迫不及待地绕了些中周线啳。
从得到的数据上,感到这600多元花得值!
从此,不再瞎子摸象般地折腾。

100KC频率时实测数据:(注:有磁帽即不用骨架,直接套上磁帽)

110T      0.07     电阻3.65欧    无帽162uH    Q 27.7    有帽Q 50.1    299UH
              0.10            1.74              144         Q 46.9              85.1    263
              0.12            1.95              142         Q 45.8              84.6   285         注:此线电阻大,肯定不是纯铜。
     绞合  0.07X3        1.75欧          139          Q 49.6              87.5   268
   不绞合 0.06X4        1.62             138uH      Q 53.9               83.4   270
     绞合  0.06X4        1.79             139           Q 49.3              96.3   285

实测频率与Q值的关系

   100KC   Q 49.68
     10KC   Q   5.40
       1KC   Q   0.54
     100C   Q   0.05

实测匝数与电感量和Q值的关系

40T   无磁帽L 21uH     Q值7.03   有磁帽最大L  42.7uH    Q值13.1
50T                32.8            9.65                         65.3              17.7
90T              108.1           16.73                       210.1              30.7
110T            162.1           27.75                       298.7              51.3
160T            334.3           37.12                       628.9              65.8
200T            524.5           44.06                     1058.8              70.3

结论:

磁性材料不同,Q值不同
同样磁芯,匝数多,电感大,Q值也大。
电感量与匝数关系与变压器阻抗变换关系相同,即电感量比=匝数比的平方。
磁帽罩着多,电感大,Q值也大
频率高Q值大,成正比关系。
导线直径越大Q值越大,电感量越小,直流电阻越小。
多股比单股线Q值高。
多股比单股线电感量低。
多股绞合比不绞合,在有磁帽时Q值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这个表参数不错,竟然可以测到nH级别的电感。最小量程好像是2uH。这个小东西竟然比二手的很多电 ...

频率高就是硬道理 这货 100kHZ 的,你要是拿个只到 10kHZ 的二手台式 LCR 婊来比,自然没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数据仅仅是找出制作规律,与实际的应用肯定相差较远。
发现磁帽的位置,与Q值变化很大。
而且, ...

Q 值即为系统一个周期中存储的能量和消耗的能量的某个比率,对电感而言,存储的能量在回路中表现为电抗,消耗的能量即为电阻,因此 Q 值就是 XL/RL,所以导线越粗、RL 越小,自然 Q 值越高;由于你是绕在磁导率很高的磁芯上,多绕几圈增加的电抗 XL 很多、增加的电阻 RL 不多,所以看上去多绕几圈(电感量越大)Q 值也越大;感抗和频率成正比,如果忽略磁芯耗损的频域变化,视 RL 为常数,自然频率越高 Q 值越大;对高频交流电而言趋肤效应较明显,所以多股线 Q 值略大于单芯...

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理论分析的,无须实测

网友C:
老先生买了这表,一定会出实用测试数据,我等到了。想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先生买了这表,一定会出实用测试数据,我等到了。想下手了

有了这些实测数值,业余制作出传说中的高Q中周,再也不是神话!

网友:
多股绞合线,Q值提高不多。

网友:
很有意义的实验,为自制中周提供了借鉴

网友D:
是否是没有罩上屏蔽照呢,根据你的测试结果似乎在465kHz时推测Q值都达到或超过200了。加上屏蔽罩后Q值要略有下降的。

网友E:
谐振电路要配合谐振电容再测试,也就是说做几只真正的中周,比如谐振在455或465千赫,这样测有实际效果,,您100千赫测试相差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是没有罩上屏蔽照呢,根据你的测试结果似乎在465kHz时推测Q值都达到或超过200了。加上屏蔽罩后Q值要略 ...

的确是这样,铜外壳对Q值的影响不小,10X10的中周,罩上外壳后,Q值96的就下降到77了。
而且,实际应用中,磁帽也不能调在最大位置,实际应用和设计应小于最大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谐振电路要配合谐振电容再测试,也就是说做几只真正的中周,比如谐振在455或465千赫,这样测有实际效果,, ...

这些数据仅仅是找出制作规律,与实际的应用肯定相差较远。
发现磁帽的位置,与Q值变化很大。
而且,这只是空载Q值,带上负载又是怎样?还需继续摸索和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样,铜外壳对Q值的影响不小,10X10的中周,罩上外壳后,Q值96的就下降到77了。
而且,实际应用 ...

这就对上了,一般中周的空载Q值能达到150已经很了不起了。

网友:
带载的Q值要求是由通频带所决定的,太低了选择性不好,太高了通频带太窄,也不好。通过调节次级的匝数可以使其在合理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样,铜外壳对Q值的影响不小,10X10的中周,罩上外壳后,Q值96的就下降到77了。
而且,实际应用 ...

这个测试要先将磁帽旋到中间位置,大约正负三圈的样子,我的这个测试没有这么大幅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数据仅仅是找出制作规律,与实际的应用肯定相差较远。
发现磁帽的位置,与Q值变化很大。
而且, ...

频率不变、损耗不变的情况下,电感越大Q值也越大;Q值与感抗呈正比。

网友:
离工作频率差太远,感抗太低,Q值几乎和测试频率成比例变化,可以参考预估一下工作频点Q值。

网友B:
查了一下,这个表参数不错,竟然可以测到nH级别的电感。最小量程好像是2uH。这个小东西竟然比二手的很多电桥(台式的)厉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这个表参数不错,竟然可以测到nH级别的电感。最小量程好像是2uH。这个小东西竟然比二手的很多电 ...

chroma都不敢说可以准确测量nH级别的小电感,国产的大多是虚标的,LRC并不是用来专门测试线圈Q值的,并且变压器厂做电感基本无Q值测试选项

网友:
要想提高Q值,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大中周,大直径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高就是硬道理  这货 100kHZ 的,你要是拿个只到 10kHZ 的二手台式 LCR 婊来比,自然没法

用扫频仪,测量电感的串联阻抗,自谐振频率,就是电感可用的最高频率?

网友F:
这个表我去年看了宣传也买了一个,用不同频率测试同一电容及电感数值误差很大,不知道哪一个是准确的,以后就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我去年看了宣传也买了一个,用不同频率测试同一电容及电感数值误差很大,不知道哪一个是准确的,以后 ...

几千块钱的LCR也是一样的,用1K,10K,100K测试贴片电容,结果都不一样,大容量的贴片电容只能用1K测试,1nF以下的小电容使用不同的频率测试容量误差小一点

网友:
主要是测自绕收音机中线圈的电感值及Q值,频率最大只有100K,测出的数值没大意义。

网友:
这个表我去年买的是580元到手,商家原先价是630元,送一只数字万用表,万用表我没要,降价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我去年看了宣传也买了一个,用不同频率测试同一电容及电感数值误差很大,不知道哪一个是准确的,以后 ...

只有理想的电容、电感和电阻才会在不同的频率下表现一样的值。实际的元件,由于结构和材料的影响、元件本身寄生参数的影响、仪器不同频率时精度也会有差异,所以测试时的值有些差别很正常,元件越好,差异就越小,根据元件的模型不难理解。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元件工作的频率处测试,但这个要求太高了!折中的办法就是尽可能买频率高的、频率可调的,再就是根据一些规律,在要求不严格的场合进行一些估算。

网友:
如果工作频率在5M以下的电感,用这个测的值可以作为参考。如果是高于20M以上工作频率,这个测试的Q意义就不大了,因为Q值与频率不同、和线圈材料、结构有很大关系。我测试调频上线圈电感在矢量网分上测试,工作多少频率用多少频率测试才比较准确的。如果用LCR测试电感量只能参考。比如一个68nH的0.5mm线圈电感,用LCR  1MHz测试,为73.2nH   Q值0.21,   如果用网分测试   100M频率,电感量为68.6nH   Q值为164。将线圈的匝间间距加大到0.5mm,此时电感为43.2nH,Q值为232了。

网友:
不是700多吗? 看来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样,铜外壳对Q值的影响不小,10X10的中周,罩上外壳后,Q值96的就下降到77了。
而且,实际应用 ...

有些带中周的电路,加上屏蔽罩,q也会变?

网友:
不错,楼主是否可以再试验一下幅频特性呢?把中周的幅频特性做好一点

网友:
验证了Q=(ωL)/R

网友:
缺少一个变量因子,这个变量因子是关于介质损耗的函数:Q=(ωL)/R*f (D)

网友:
应该上全自动Q表,接上电感,输入要测的频率,比如456k或者10.7mhz,机器自动匹配谐振电容,就可以得到精确Q值

网友:
借帖问问,这电桥100KHz下能测最大多少容量

网友(2019-07-08):
这个 表 很有用

网友:
百度文库上看到一篇文章,文中说:“由于在天线端都是采用的是RLC并联谐振电路,是在正弦电流激励下工作的  所以在计算电感的品质因数Q值时,R值为整个谐振电路的等效阻值”。测量的时候可以参考

网友:
我去年也入手一台玩玩,真心说这个表很不错,业余爱好者一般足够用了。

网友(2022-04-07):
这表如今也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