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板子里面的一个芯片型号

楼主(2019-03-23):
这个线路板子是开关电源的,里面有一个芯片型号标得很清楚,费了十牛三虎之力也没有查到参数,当然也无法购买到。因为这个开头字母是U,下面还有一横,不知道是什么字母了,无从查起。求助万能的坛,求助修理高手了,或告知直接间接替代型号。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运放! 比较器!   电源板上的 保护芯片!    更像变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