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两张电子管的电路图的特点

楼主(2019-03-23):
看看这两张电子管的电路图的特点:
1,变压器灯丝绕组并联的电阻中心抽头接地。
2,变压器灯丝绕组中心抽头接地
请看看电路图里,这两个的各自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个图能否倒放再贴出来,这样网标遮挡部分在现在的左上方了

楼主:
还有没,认真的老师

网友:
灯丝绕组中心抽头接地与并联可调电阻接地区别是,后者可以调整接地位置使交流声最低(最典型的例子是L601录音机)。中心抽头接适当的正电位可以降低阴极灯丝漏电引起的交流声。

网友:
        两种都是电子分频网络。其一是前级输入分频,其中低,低音频电路采用多级放大提供较高增益,采用推挽功率输出以得到较大的功率储备。其高音,中高音频段由于人耳相对要敏感一些,所以只采用一级电压放大,y功率放大采用甲类单端,这样来达到高低音平衡。
        另一种电路采用末级功放分频,都采用甲类单端,特点电路简单,主要靠电位器与高低音喇叭放音频带来调节高与低音频段的声强,

网友B:
这两个电路在早年“无线电”上登过,高、低音分开,做“落地机”的那个年代径常被採用。效果不错!

网友:
一个是低频段放大使用了推挽输出,可以有较大的输出功率。这两个电路统称“双频道放大器”,优点是每个放大器的工作带宽变小,可以获得较好的频率均匀度。

网友:
现在用第一个好点

网友C:
没什么特别啊,电源变压器的6.3Ⅴ没有中心抽头的可并电阻分压入地来降噪,有中心抽头的(3.15+3.15)的中心抽头可直接入地降噪

网友A:
第2个图能否倒放再贴出来,这样网标遮挡部分在现在的左上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电路在早年“无线电”上登过,高、低音分开,做“落地机”的那个年代径常被採用。效果不错!

大佬级别的。
出处都说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特别啊,电源变压器的6.3Ⅴ没有中心抽头的可并电阻分压入地来降噪,有中心抽头的(3.15+3.15)的中心 ...

技术   智慧     美丽!

网友A:
现在清爽了,谢谢.
但不知这个高低音单端功放双频带电子分频电路图出自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清爽了,谢谢.
但不知这个高低音单端功放双频带电子分频电路图出自那里?

4楼已经回答你了。
搜“冯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