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网络摄像头请教!

楼主(2019-03-24):
       搞到两个海康摄像头。想连接家用电脑,一个光猫接一个无线路由,
下载了海康若干软件,怎么弄都看不到图像。抓狂了。特请教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吧,有看到ip吗

网友:
路由里看看摄像头的ip,直接ip访问看看

楼主:
怎么弄都不行,看网络通了就是没有图像。

网友:
是不是连接的lp地址不对

楼主:
是IP地址不对。现在搞的差不多了。谢谢各位。

网友:
又ip搜索软件

楼主:
已经搞好了,谢谢。

网友(2019-05-07):
海康的摄像头好像必须用他的硬盘录像机才可以用,我以前网吧全部是用海康的!要么电脑上采集卡!

网友(2019-06-06):
先用海康的软件搜到摄像头,里面就可以直接配置

楼主:
已经搞好了,谢谢

网友A:
装个海康的客户端,一下就可以访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海康的客户端,一下就可以访问了。

谢谢,已经搞定了》

网友B:
明白了原来你是不会弄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或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原来你是不会弄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或或!

还用说。你是来骗积分的。???

网友C:
用海康IP搜索软件,搜到IP把电脑改成一个网段,最后输入账号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海康IP搜索软件,搜到IP把电脑改成一个网段,最后输入账号密码

谢谢,已经搞好了。

网友D:
海康电脑客户端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康电脑客户端可以帮到你

谢谢,已经搞好了。

网友(2019-07-09):
海康400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