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仿真 BPF,高放与输出选频

楼主(2019-03-24):
6J1混频原件还在路上,就这个空挡来仿真YY一下高放电路。

首先三空联只有一个,是用来供的不能用,也不太好用。塑料双联才有意思。变容管的多联方式目前还没达到这个水平。所以高放就是输入BPF兼阻抗匹配,6J1共阴极放大(仿真用6J2P替代),输出阻抗匹配兼调谐选频。

仿真结果:        LC构成BPF相比机械滤波器方式的增益来的高,虽然带内波动大但是都是正增益,而且阻带效果还要好。
                        5极管可以通过改变帘栅极电压或者阴极偏压改变增益从而达到AGC工程,最终选定阴极馈入恒压源方式,理由是对高频部分影响小,且用一个晶体三极管构成射极输出器就能实现。
                        电路中的小阻值电阻是为了模拟元器件内阻,或者改善仿真收敛。除了实际电路中电感的辐射电阻和线路分布电容电感外,包括电子管极间电容,互感系数 等参数都包括在仿真模型内。

图如下:

输入BPF电路

阻带与同代特性

输出选频的高放频率特性
带有AGC的BPF输入,选频输出高放特性

网友(2019-07-27):
关键是要拿出实物来

楼主(2019-03-24):
高放调谐输出
输入bpf
阻带
通带

网友:
曲高和寡了,看来关于电子管仿真理论的文章我也别发了,没有感兴趣的。

网友(2019-07-29):
我想知道你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前段时间忙,刚刚回来。 消停几天后打算用洞洞板先焊一个。之前先要搞定,混频和预中放。求教路过的大师 前辈 高人 指点 怎么利用网上的线圈 改制10.7中州?个人感觉最靠谱的是 电视机38mhz 中州 改,有谁知道型号什么的么。

我打算做单管混频,然后到第一中周,接着6k4预中放,最后第二中周匹配一个10.7陶滤到输出,完成高频头的工作。混频前面就是这个帖子的高放。

这样3个五极管和双联就能构成一个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