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滤波电容损坏导致电视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9-03-24):
老32创维液晶电视,功能简单,适合我奶奶用。2016年年底修理过一次辅助5V电源,用了两年多又坏了。现在偶尔能到开机画面,然后就是“三无”,手电筒照过液晶面板没图像不是背光问题,觉得还是电源问题,拆开后还是电容鼓包。这里就不说什么散热设计问题了,没意思毕竟电视都用了十年了。觉得创维还是比较良心的!

楼主:
图片上传故障,发帖重复,劳烦版主删除一贴

网友:
确实,很多不开机,都是电容损坏。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显示器开机一下就灭了,也是电容问题。。。

网友:
修过一个42lcd的tcl,无图像无声音,红灯变绿灯!绿灯又变红灯!反复变!也是电容问题!

网友:
电容器尽量选择高频的型号耐高温的电容器,并尽量远离高热部件以延长寿命。。

楼主:
昨天图片上传不了,今天补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图片上传不了,今天补图!

补图还是不行,大家意会吧!不知道需要什么技巧,图片文件格式也对,也小于550K。就是不能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