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 第一次遇到推挽电路,虚心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9-03-25):
如电路图,后级管不是el34而是6p14但是前级电路相同,标称是15w的输出功率,之前是灯丝的整流桥烧坏了现在已经修复,但是声音开到最大,却比5w的单端还要小很多,不怕死的我,在电子管v3用表笔触碰了一下7脚发现有声音,但是在二脚去触碰却没有声音。换了两个6n4 还是相同的情况。1/6脚电压正常,阴极电阻阻值正常

网友A:
放个那么模糊的图,谁看的清?

网友:
电路图不是很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个那么模糊的图,谁看的清?

jcm800的图

楼主:
补图,这个应该可以看得清楚了

网友B:
重点检查管座的接触以及0.022交连电容是否开路。

网友:
碰6或1脚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管座的接触以及0.022交连电容是否开路。

已经检查管坐焊点正常,1/6脚到223耦合电容没有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碰交联电容后面吧,1、6脚有高压小心!很少有人喜欢碰屏极的!要碰的话一定单手操作!!

1脚没有,6脚有反应,把后级管互换还是相同的问题,

网友D:
先把6N4丢掉,换上正宗12AX7!回头才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说是好的,那就检查推挽输出,半边线包出问题了,看你也没标功放管的电压值

好的,我检查一下,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6N4丢掉,换上正宗12AX7!回头才讲……

好的,那只能等管子了,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图,这个应该可以看得清楚了

  蓝字 的电压是你实测的?
6P14阴极60V,管子早截至了,还放大什么啊。

网友:
先搞清楚倒相级的工作原理,再去触碰。

网友:
DIy照葫芦画瓢,免学费,而且自学成材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字 的电压是你实测的?
6P14阴极60V,管子早截至了,还放大什么啊。

海老师,后级电路用的是6p14.图纸是上标的是el34的各点电压 前级电路和图纸的一样所以我才套用这个图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老师,后级电路用的是6p14.图纸是上标的是el34的各点电压 前级电路和图纸的一样所以我才套用这个图纸的

6P14跟EL34是差老远老远的两回事。没有能通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