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海燕D322-1收音机

楼主(2019-03-25):
高手们请赐教维修海燕D322-1收音机,问题如下:

1.收不到一个中波电台,短波正常收听,外接功放也正常,想修i好加个调频和蓝牙功能来听听,谢谢!

网友A(2019-07-27):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初级28匝,次级7匝吗?测试了一下是输入天线的问题,机子未坏。阳台上可以收几个台,室内噪声一片 ...

天线线圈专用的纱包线:7股,每股28丝

网友B(2019-03-26):
引用 网友C:
这种用长电线当天线的中波,在现在的电磁环境下根本不能好好工作,满波段的噪声,改成磁棒就好了.另外在220V进 ...

加磁棒天线吧,好用的.

还在改调频部分

还在改调频部分

楼主:
测试了一下,中波的本振是好的,选台频率+465KHz正常,中波输入线圈B1也正常,问题在哪里??

网友D:
电磁干扰使中波已无法收听。。。。先排除是否干扰造成的。。。收音机不一定是坏的。。。。

网友:
中波干扰大,电台淹没在噪声里面。同时中波电台发射功率也在减小。本人一台无磁棒天线的牡丹624六灯机,在相同的地方,中波2006年还能听到几个本地电台,2016年已经什么都听不到。可以搬到高层四周无遮挡的建筑的窗口附近一试。

网友E:
还可加长天线(噪扰也要增大)一试,检查重点是波段开关,输入线圈与微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可加长天线(噪扰也要增大)一试,检查重点是波段开关,输入线圈与微调电容。

线圈好的,可能是线圈并联的电容或切换开关了,再查查看,也可能是环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干扰使中波已无法收听。。。。先排除是否干扰造成的。。。收音机不一定是坏的。。。。

可能是的,还是有磁棒天线的好一点。

网友F:
既然外接功放好,不建议在上面改了,保持原貌,不妨买个外置的蓝牙模块,就是直接插220电源,带调频、蓝牙、插卡和输出的,类似手机充电器大小的,十来元也不贵,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外接功放好,不建议在上面改了,保持原貌,不妨买个外置的蓝牙模块,就是直接插220电源,带调频、蓝牙 ...

买的是调频和蓝牙模块,作功放的输入信号,中波和短波功能不需要移除,保持原貌,还要考虑如何取个5V的直流供电问题?

网友C:
这种用长电线当天线的中波,在现在的电磁环境下根本不能好好工作,满波段的噪声,改成磁棒就好了.另外在220V进来的地方串联一个电源滤波器,内部的电感至少要10mH以上.

网友:
现在钢筋建筑太多,对信号影响很大,上搂顶平台试一下能否收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磁棒天线吧,好用的.

改的很棒,我也手痒痒的。磁棒天线有具体的参数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磁棒天线吧,好用的.

找到个非常相似的电路图,标了电子管的脚位,方便维修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的很棒,我也手痒痒的。磁棒天线有具体的参数吗?谢谢

没有加磁棒天线和你那机一样的,中波一个台也没有.加了磁棒天线,白天只有重庆台和转播的中央台,转播效果不好,晚上电台多.我座的9楼有景观灯干扰,12点过关了就很好了.到时放视频上来验证.

这是改好的磁棒天线

这是改好的磁棒天线

网友:
这机管座全部更换为瓷管座了,原管座漏电打火杂音大,经过改换后效果完全不一样.
天线改造很简单的,随便一个石机线圈(多了拆几圈,线圈在磁棒1/5处)替代原调节线圈,再绕8-10圈做天线线圈.调节线圈在磁棒位置选低端台音量好,并联的5/20P调高端台满意就好.

网友:
没错现在的电磁环境污染太大了,听中波只能改装磁棒天线!

网友:
这就是开关电源时代造成的,首先收听时自家不要用开关型电源,如手机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台灯吸顶灯等,自己做个试验就知道开关电源有多厉害,特别对交流电子管机。

楼主:
自制了一根中波天线,38匝+37匝+8匝,希望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了一根中波天线,38匝+37匝+8匝,希望有效果。

7-28多股0.07绕灵敏度好些.我是垃圾堆随便找一个晶体管机的线圈套上去,磁棒长圈数少些.

网友G:
用200*10磁棒绕62圈线圈替代原次级调谐回路,移动磁棒上位置使高低端电台音量均衡即可,仅供参考

网友G:
原输入调谐回路初次级线圈要断开空着或拆除,磁棒接收有方向性的,7*28的纱包线效果好!  改过红灯711系机效果很好,楼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输入调谐回路初次级线圈要断开空着或拆除,磁棒接收有方向性的,7*28的纱包线效果好!  改过红灯711系机效 ...

请问是初级28匝,次级7匝吗?测试了一下是输入天线的问题,机子未坏。阳台上可以收几个台,室内噪声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200*10磁棒绕62圈线圈替代原次级调谐回路,移动磁棒上位置使高低端电台音量均衡即可,仅供参考

200*10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10是什么意思?

磁棒直径/长度,单位mm.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不会

网友:
我也来学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直径/长度,单位mm.

明白了,谢谢

网友H(2019-07-27):
引用 网友A:
天线线圈专用的纱包线:7股,每股28丝

7至28股,每股直径0.07mm

网友:
引用 网友H:
7至28股,每股直径0.07mm

谢谢!

网友:
高手如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