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单声道功放空了6N9双三极管影响。。的一半

楼主(2019-03-25):
做单声道功放空了电压放大级6N9双三极管的一半,有朋友建议并联使用,也有朋友说并联使用对音质有负面影响,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网友A:
让然是并联了,性能会更好。至于影响音质,如果半边不是坏了,属于无稽之谈。

网友:
当然是并联咯。

网友:
拿刀辟一半下来最好,保证巅峰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育老师教的语文~~~

做了一对分体单声道功放,空了电压放大级6N9双三极管的一半。是空置呢?还是并联使用呢?求解。

楼主:
题目有误,应该是:做单声道功放空了6N9双三极管影响的一半

楼主:
题目有误,应该是:做单声道功放空了6N9双三极管的一半

网友:
都单声道了还啥音质。

网友:
我有同样的困惑,等高手的答疑

网友B:
体育老师教的语文~~~

楼主:
这是左右声道独立的单声道功放

楼主:
有朋友讲并联后由于两个管子的参数不一致会导致声音粗糙

网友C:
单声道为什么要用6N9,用单个的管子呀,大八脚管比如6J8P,6G2P,6B8P,都很好

网友D:
并联对音质是有影响,但是......是正面的积极影响
并联后,跨导增加内阻降低,推动后级管的米勒电容对高频的衰减变弱了,这样频响更均衡。

  说什么事,要说原因,只说个并联有影响,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产生影响,都一二三的说出来,才有理有据。

网友:
请教海版,做台仿M7,想机内左右完全分开,左右各用一只12AX7+12AU7,12AU7是用一半空一半,还是并联使用好呢?

楼主:
晚饭后把6N9并联了,开机试听没有感觉到声音劣化,似乎感觉到声音的弹性和泛音有强化的趋向,不像原来那么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然是并联了,性能会更好。至于影响音质,如果半边不是坏了,属于无稽之谈。

谢谢。我采用的电路是6N9P(6SL7)并联电压放大~6SN7骑马推动~300B并联单端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晚饭后把6N9并联了,开机试听没有感觉到声音劣化,似乎感觉到声音的弹性和泛音有强化的趋向,不像原来那么 ...

并联后工作点变了,原来的偏置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对音质是有影响,但是......是正面的积极影响
并联后,跨导增加内阻降低, ...

谢谢海版,已经并联使用了,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联后工作点变了,原来的偏置需要调整。

原来单管时阴极电阻是1K,电压是2.2V,屏压245V,并管后各极电阻都没动,阴极电压是2.4V,屏压215V。您看这个工作点还用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声道为什么要用6N9,用单个的管子呀,大八脚管比如6J8P,6G2P,6B8P,都很好

试过6SJ7感觉声音有点亮,不是我喜欢的,所以还是选了6SL7

网友:
把另一半屏阴栅都接地就变单三极管,也就没有心理影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单管时阴极电阻是1K,电压是2.2V,屏压245V,并管后各极电阻都没动,阴极电压是2.4V,屏压215V。您看 ...

阴极电阻和屏极电阻(含前级降压电阻)减小一半。具体如何要看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阴极电阻和屏极电阻(含前级降压电阻)减小一半。具体如何要看线路图。

请看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看图:,,----------

修改偏置电阻后的数值仅供参考,但你给出的线路图电源部分缺失,原线路47K降压电阻是连接到电源哪部分还是未知。另外负反馈部分需要根据听感与否再作是否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阴极电阻和屏极电阻(含前级降压电阻)减小一半。具体如何要看线路图。

谢谢,怕全图太小您看不清楚,所以就拍了一个局部图,现在全图来了:

楼主:
请看看如何调整,原先玩晶体管调工作点是调电流

楼主:
电子管的工作点如何确定呢?手册上6SL7的屏流是2.3mA

楼主:
请看看这个图表,请教一下怎么解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怕全图太小您看不清楚,所以就拍了一个局部图,现在全图来了:

350V是从哪里接过来的?线路图是没有。两屏并联后前级6SJ7的电流增加一陪,如果350V是经过410V降压而来,那么这个降压电阻也需要相应调整。总之牵一发而动全身。
调整阴极电阻屏极电阻目的是并联后每屏静态电流不变,使两屏与原来单屏的状态一样,仅内阻降为原来单屏的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看如何调整,原先玩晶体管调工作点是调电流

网友F:
这个电压是从电牛整流后再通过电阻调整到350接到此处

楼主:
看来电子管调整工作点比晶体管复杂。对各个节点的电压都有要求,真是牵一发动全身。可以这么认为吗:对于工作点,晶体管是调整电流,电子管既要考虑电流也要考虑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压是从电牛整流后再通过电阻调整到350接到此处

这里不需要你猜测,必须按原图摩改,不可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不需要你猜测,必须按原图摩改,不可乱来。

电源图来了,请老师看看。。

楼主:
看了6N9P的右边的图,可不可以理解为:屏压250v,栅负压Ug-1.5v,屏流3.5mA就是它的最佳工作点呢?但这样似乎超过了手册中的屏流2.3mA的要求。这里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就是下面的这两个曲线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源图来了,请老师看看。。

6.8K电阻改为5.4K
感觉你玩晶体管也不是很溜
具体原理很简单,计算静态电流,遵守欧姆定律。

楼主:
呵呵,业余爱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6.8K电阻改为5.4K
感觉你玩晶体管也不是很溜
具体原理很简单,计算静态电流,遵守欧姆定律。

谢谢老师指点,希望您可以讲一下怎么使用电子管的曲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改偏置电阻后的数值仅供参考,但你给出的线路图电源部分缺失,原线路47K降压电阻是连接到电源哪部分 ...

负反馈电阻调到50k左右声音很活波,高低频两端延伸明显

楼主:
现在各电阻值是:阴极510,屏极22k2W,滤波电阻10k,电源板上的那个6.8k的由于拆开比较麻烦,暂时没有

楼主:
动,现在阴极电压是2V,屏极24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反馈电阻调到50k左右声音很活波,高低频两端延伸明显

负反馈应该是各个管子工作点的建立正常后,再适当引入负反馈,300B线路多数采用开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各电阻值是:阴极510,屏极22k2W,滤波电阻10k,电源板上的那个6.8k的由于拆开比较麻烦,暂时没有

看看6.8K降压后的电压是多少,太低了会影响6SN7正常工作。在6.8k的电阻应该换为4.5K或上并联一只13K电阻,之前的5.4K计算有误在此更正。
还有退偶电容原来仅2微法,太小了,加大了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6N9P的右边的图,可不可以理解为:屏压250v,栅负压Ug-1.5v,屏流3.5mA就是它的最佳工作点呢?但这样似 ...

两个屏并联后两屏流4.6mA,单屏电流不变还是2.3mA,即栅负压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屏并联后两屏流4.6mA,单屏电流不变还是2.3mA,即栅负压不变。

有人说为保证工作点在曲线直线段的中点,栅负压应该取标称值得一半即-1V,有道理吗?

网友:
把另一半屏阴栅都接地就变单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