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19、FU-29、FU-32的对称性

楼主(2019-03-25):
FU-19、FU-29、FU-32内部都是2个管子,
所以想请教大家:
那2个管子的对称性到底有多大差别?
做推挽音频功放失真有多大?
用过坛友说说看
谢谢!

网友A:
不要考虑这些,多极管做推挽,只要是正常电路都要有环路负反馈,足以补偿管子的离散性。
使用管子配对要求高,只是对电路设计缺陷的一个安慰说法。 合理设计的电路,管子对称性小于10%都能正常工作。

相比较纠结这些,还不如想想怎么从电路上提高。

网友:
别信什么胆机石声的说法,多半是没玩好。

网友B:
这种双胞胎束射管子本来就是推挽专用的,怎么会不适合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双胞胎束射管子本来就是推挽专用的,怎么会不适合推挽

谢谢你的解答。
不过好象不是我所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考虑这些,多极管做推挽,只要是正常电路都要有环路负反馈,足以补偿管子的离散性。
使用 ...

谢谢海河兄的指教。

网友:
海版说得对,你即便配对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老化过程中,也会参数变化。所以纠结这些,还不如想想怎么从电路上提高。

网友:
29/32做机器,无论咋调整,音色都是硬朗的那种。

网友:
胆机石声典型的电子管型号!

网友:
以前看到有人写过FU19推挽声音很好,本人也想折腾一个看看,请真正做过的朋友谈谈到底声音咋样,有胆味么?如果是石声就不折腾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让我又想折腾这几种管子了。FU19,FU29,FM30,FU32。快有七八年每搞过了。

网友:
这系列管子中往往两部分分别做不同用途,所以老化程度并不相同甚至差距挺大。我有一些,19、29、32都有,好几个明显可以看到两边颜色都不一样,说明之前工作状态差别挺大。

楼主:
感谢以上坛友的解答。
如果真的是胆机石声,
就不再去折腾了。

网友:
找一台90年代发烧的斯巴克560功放来听,它是用4个FU29做推挽并联!

网友:
29/32声音的确偏亮,不耐听的那种。斯巴克声音都说偏石,估计也和它的29推挽成品机有关系。
本坛实际做过29/32的,心里都清楚。
6P14和6L6G类的,包括我都亲自做过,至今没听到一个说它的音质偏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