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用 6N2做推动级 能胜任吗?

楼主(2019-03-25):
一只输出几瓦的小功放管,手册上标注:为获满功率,需10.8V推动电压;想用 6N2 做前级兼推动级,不知能不能胜任?因为我想在电路中设置大环负反馈,这将损失放大器的部分增益。。。

网友A:
收音机用6N2 做推动级已经快60年了,看您推什么功放管了。推小功率管没有问题。

楼主:
设 6N2 输入端信号为 0.5V,为得到10.8V的推动电压,需放大增益约=21倍,6N2 Au=50 ;看起来有2倍于功放管所要求的推动电压,但是如果电路里加进大环负反馈以后,该 Au=50 够吗?

网友:
6N2的μ=100

网友B:
楼主说说是打算推啥管,才好说这个6N2能不能推。

网友:
要知道能不能推好,得知道功率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用6N2 做推动级已经快60年了,看您推什么功放管了。推小功率管没有问题。

6P1 需推动电压 可能是8.9V 吧?记不清了,用6N2推是没问题啊,不知用6N2推10.8V 可行否???

楼主:
大约是吧?90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约是吧?90多吧。。。

6N2的μ就是100,有的手册上写98,这是典型的没事找事,二者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C:
是不是想拿6N2来推FU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说是打算推啥管,才好说这个6N2能不能推。

该管最大输出5~6W 是5极  音频专用小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想拿6N2来推FU29?

不是 FU29,
我说的是一种 最大输出5~6W 是5极、音频专用小功率管(不是4极束射音频功放管)。FU29 不是音频专用管吧?没用过这类非音频大功放管。。。

网友D:
推6p1、6p14都可以!

网友:
4P1S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6p1、6p14都可以!

6P14 需推动电压 比6P1低,6N2推 6P1 6P14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