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9V 0.6A路由器电源的失效分析

楼主(2019-03-25):
一个最普通的9V 0.6A小电源由于所带的路由器不配套,负载电路过大(路由器标称9V 0.85A)经过长年累月的超负荷工作终于倒下了。
拆开看看一个可能用了近10年的电源(电路板上日期是10年第33周的)是什么样。
首先看到的是电路板初级IC和次级整流管位置的电路板由于长期高温已经明显炭化发黑了。再有电解电容基本都鼓包了。在电源塑料外壳的内部角落发现有聚集的液滴,应该是最近失效的一个电解喷出的电解液。
拆下电容,用刀片和钳子剪开,电容芯都干透了。
全部电解电容
干透了
电容器都是大牌,质量有保证。
把所有的电解电容共5个全换了,这个电源又愉快的工作了,为了降低发热器件的温度,还在整流管和IC位置都焊上了散热的小金属体。

网友:
电容全更换优质品,更换次级发热那个整流管为更大电流型号的,然后在两头引脚上各加焊一个铜片散热,保证用的久

网友:
这个修理后的电源时间长了还得出问题。不如更换9v1a以上的,这样发热量可以控制。寿命可以很久的。开关电源最怕发热聚集。

网友(2019-12-26):
不如一个大工频变压器电源实惠

网友:
工频变压器没有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范围宽。输入电压高的时候变压器发热很严重。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用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在外壳左右上面用手枪钻开孔,利于空气对流散热~

最好装个微型风扇 那就永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