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 做过用 6N2推6P3P(屛极工作电压3~400V)单端的吗?

楼主(2019-03-26):
哪位做过 6N2推6P3P 单端功放(屛极工作电压在3~400V,阴极19V左右)单端 的吗?

网友A:
6N2 6N9  6J8P*2各通道用一支 都是推6p3p比较良好的管。没什么压力。(简略就用6N2或6N9)

网友:
网上的电路供参考

网友B:
感觉功率增益不够。6N2太吃力了,不如用6N1更好些。

楼主:
谢谢白版推荐的电路图!
请教白老师  6N2推6P3P(屛极工作电压300多V,阴极19V)单端,有大环负反馈的情况下,很吃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功率增益不够。6N2太吃力了,不如用6N1更好些。

此话怎讲?6N2 Au=100  ,  6N1 Au=35

网友:
你说的是电压增益或者电流增益,而功率放大末级,则需要有一定的推动功率,也就是要求推动级能有一定的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2 6N9  6J8P*2各通道用一支 都是推6p3p比较良好的管。没什么压力。(简略就用6N2或6N9)

也就是说,用1只 6N2或6N9 推2只6P3P 单端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用1只 6N2或6N9 推2只6P3P 单端没问题?

是的,效果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效果也不错的

谢谢您的指教!
没做过6P3P功放,缺经验。白版推荐的 6N9 推6P3P图是一很好的电路,感觉 6N2 和6N9 差不多,所以6N2推6P3P应该可行啊!

网友C:
放心做吧,我帮朋友做的一台就是用6N2。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
没做过6P3P功放,缺经验。白版推荐的 6N9 推6P3P图是一很好的电路,感觉 6N2 ...

如你有6n9p最好用它,装后整体好看些,我有6n3 6n2 6n1 6n11许多, 6n9p早用完。现没,所以现一直考虑整体没动手。

网友A:
我现有6p14与6n2整体效果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做吧,我帮朋友做的一台就是用6N2。

您做的真好!您的6P3P 屛压约多高?阴压是多少?6N2输入最大信号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有6p14与6n2整体效果好看。

是的 小花生管一起用 比较好!

网友:
我的是SPPR电路6N2推6P3P!听了15年了,味道浓情蜜意……改不了

网友:
楼上几位也说了,个人觉得小花生管与大八脚管配,不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做的真好!您的6P3P 屛压约多高?阴压是多少?6N2输入最大信号电压多少?

250V其它都不记得了,

网友D:
交流310V整流后得到也是310V直流?310X1.4=434V直流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功率增益不够。6N2太吃力了,不如用6N1更好些。

谢谢指教!请问使用6J9 怎样?

网友E:
甲类功放是没有栅流的,前级是电压放大级,不需要功率推动,甲乙2与乙类放大前级是推动级,需要具有一定的功率。6N2是高放大因数双三极管,6N1是中放大因数双三极管。放大器要的是增益,在这里用6N2可以,不宜用6N1。
前级普遍采用三极管,与五极管对比其优点是噪声系数小,但相对增益低。五极管只要工作在合适的工作点,阻容元件及工艺合理,还是不错的。可以用6J1试试。
至于上面6J9接成三极管不如6N2好用。6j9五极管跨导高不宜用于常规五极管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请问使用6J9 怎样?

这种多极管,最好不要接成三极管,除了管子输出线性好一点之外,其他参数都会降额太多。我要用会按照五极管方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才应该好好学学,甲1类、甲2类、甲乙1类、甲乙2类、乙类等等之间的区别以及电子管工作的基本原理才对

谢谢老师指教!请教 一只五极小功放管 接成三极管放大器,它属于哪类放大器?

网友:
楼主出示的电路是甲类放大,是不需要功率推动的,不要误导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甲类功放是没有栅流的,前级是电压放大级,不需要功率推动,甲乙2与乙类放大前级是推动级,需要具有一定的 ...

谢谢于版指教!
前级没用过5级管,手里只有3极管,最简单还是用3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交流310V整流后得到也是310V直流?310X1.4=434V直流才对吧!

那是理论的空载电压,带负载应该乘以1.2倍。电路图标的各点实测电压很明确,混合整流后经扼流圈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V其它都不记得了,

您的输出牛是76 还是86的?

网友:
还是觉得用6SN7协调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输出牛是76 还是86的?

86的,朋友叫做的,反正他出钱,买老水牛15w高频腊那种,我叫老板浸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的,朋友叫做的,反正他出钱,买老水牛15w高频腊那种,我叫老板浸漆,

86的够大 真好!您对您做的这台功放的低音是不是感到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