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9-03-26):
下面图片是电磁炉副电源部分原理图,请问图中的D6二极管起什么作用?D6和R33可以互换位置吗?

网友A:
电阻是限流的,d6保护VIP12的,上面两个二极管随便击穿,电路还是能正常工作,如果没有d6,烧一片元件

网友B:
不要也可以正常工作!防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D1D2击穿时保护U2和C19

谢谢您的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也可以正常工作!防倒流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D:
赞成楼上坛友见解

网友E:
起隔离作用 使电压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限流的,d6保护VIP12的,上面两个二极管随便击穿,电路还是能正常工作,如果没有d6,烧一片元件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隔离作用 使电压更稳定。

感谢答疑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成楼上坛友见解

谢谢坛友支持。

网友:
支持4楼、6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