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到一些电子管,有几支不认得,请高人帮忙看看

楼主(2019-03-26):
进口管子,有几支查不到资料,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
在这里 提一个建议,
回帖的大家心情是好的,乐于助人,但是请 看清楚,看明白了再回答,对于拿不准和看不好的,就尽量不要随口说了,要不对提问题的人造成误导,就适得其反。

比如那个喷碳管,明明上面写着很清楚1633 的型号,怎么还有朋友 愣说是6V6呢? 指鹿为马?

  6SK7,对应的国产管是6K3P,6SH7,没有直接对应的国产型号,介于6J4P和6J8P之间。

楼主:
另外还有两支6sh7,这个管子和国产的哪种型号电子管可以互换的?

网友A:
6SA7就是6A2,6SK7就是6K4,末级的6V6相当于6P1,只不是前者是大八脚时代收音机的套头管。

网友B:
        铁壳的6H6第一次见到。

网友C:
6SK7GT就是6K3P,6H6就是6H6P,6SH7就是6J4,其它看不清。

补充内容 (2019-3-26 17:50):
6SH7GT与6J4性能相近,不是6J4。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A7就是6A2,6SK7就是6K4,末级的6V6相当于6P1,只不是前者是大八脚时代收音机的套头管。

您看错了吧?没有6SA7,只有6SH7和6SK7,这两种手册上能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壳的6H6第一次见到。

跟国产6H6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K7GT就是6K3P,6H6就是6H6P,6SH7就是6J4,其它看不清。

最大的葫芦管型号是U201英国产,6V6样子的那个型号是1633,最小的那个JRC6H6,还有个怪模样的看不见型号

网友:
U201从外观看应是二极管。

网友:
1633是双三极管可与6N8P互换,不是6V6。

网友:
第一只看上去像个6A8,如果是的话这是个变频管,性能指标类似于6A7P。第二只内壁喷碳的管子像6V6(6P6P)是个功率管,第三只6H6的就是国产的6H6P,是个双二极管,一般作为检波器用。最后一个看上去是个单整流管。另外那五只铁箍管座的是6SK7(6K7P),是个收音机中放用的遥截止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国产6H6是一样的吗

        看小矮个体积像,具体不确定,还是问问白版于版吧。

网友D:
海版看错了吧好像是16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海版看错了吧好像是1633

嗯,见笑了。有点激动

网友:
不会不会,我是新人在矿坛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
6A8七极变频管,由于有牵制效应,被改进后的6SA7(6A7P)所替代。6SK7GT(6K3P)遥截止五极管。1633参数与6SN7近似,可以互换。6H6双二极小功率整流、检波管。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及各位坛友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