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音炮两个接口如何连接功放上的一个接口

楼主(2019-03-26):
20块钱从废品收购站捡回来一只低音炮,懵圈了不知道怎么接功放机,也不知道这只低音炮干嘛后背那么多接口是做什么用的?我的功放是天龙的,有一个“SUBWOOFER”音频输出端口,可是低音炮后面的输入好像都是两个莲花口的。今天找来一只一分二的转莲花转接头来插在功放机的“SUBWOOFER”音频输出端口上,再用过机线插接在低音炮的INPUT下方的莲花口上,炮不出声,用手靠近喇叭能感觉到喇叭有些震动。在电子音响系统领域实在是小白,求懂的朋友们赐教,该怎么连接使用,谢谢~!

网友(2019-05-05):
引用 楼主:
功放的输入是通过光纤输入的

功放播放模式不能选立体声之类的。。要选5.1/6.1/7.1播放模式。。。。立体声播放的话我目前为止还接触这样的功放。。。。我是这样理解的,只要在选择播放模式场景时里面特定的几种模式才会有重低音输出。。。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有没有错

网友A(2019-03-26):
是不是别的功放输出线接到这个夹口上,还有BTL功放输出线接在这个口上,BTL专用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别的功放输出线接到这个夹口上,还有BTL功放输出线接在这个口上,BTL专用口。

我也没搞明白,这个低音炮的功放板比一般的低音炮多几组卡口输入和输出。问题的关键是我的功放机超低音输出端口只是个,都不知道怎么接这个低音炮了。

网友:
接图莲花插座左上左下插口就行。

网友A:
图片发白看不清。

网友B:
是4.1低音炮吧,照片拍的不好啊!看不清。简单按楼上说的接就是了。
两个前置,两个后环绕,一个中置低音。

网友:
这个可以接四个喇叭,环绕箱,莲花口是接音源输入的。音源输入也可以是卡口

网友C:
照片中的左边的喇叭线的接线说明没照清楚,有可能是一个4.1声道的,但是没有杜比的标志,四声道主要是左右声道,和一个中置声道,还有一组后声道,虽分左右但是一个声道,你的这个不像是杜比的四声道。你的这个只是像是一个电脑的低音炮,如是,只要接一路输入即可。两组输入有可能是两组声源,有一开关控制,试试吧。

网友D:
没那么麻烦,就是上面的莲花口in端随便一个接到功放,他这个里面是有低通滤波,两个声道就混合了。

网友: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吧?用一分二接??楼主怎么想的。。。

网友:
首先将你的音源不通过功放机直接接到输入口,看看有没有声音,先判断下低音炮是否故障

网友:
应该是按左边←_←接 莲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发白看不清。

谢谢,现在能出声了。只是可能功放我还没设置好,出声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4.1低音炮吧,照片拍的不好啊!看不清。简单按楼上说的接就是了。
两个前置,两个后环绕,一个中置低音 ...

应该是2.1的炮。两排接线口,一排是输入,另一排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有源炮箱,信号可以是从线路取,上有RCA座,也可以是从功放后面取功率信号,从左边的接线夹座里输入, ...

嗯。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那么麻烦,就是上面的莲花口in端随便一个接到功放,他这个里面是有低通滤波,两个声道就混合了。

对的,现在我就是用这个办法接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中的左边的喇叭线的接线说明没照清楚,有可能是一个4.1声道的,但是没有杜比的标志,四声道主要是左右 ...

这个炮的尺寸还是蛮大的,应该是家庭影院的低音炮。喇叭纸盆直径差不多20cm。

网友F:
单独做低音炮 直接in 任意一个就可以了吧,攻防接 SUB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独做低音炮 直接in 任意一个就可以了吧,攻防接 SUB没错

嗯。谢谢。按这个方式接了,出声了。

网友:
应该是那种家庭影院的低音炮

网友:
可以,怎么都捡的到这么好的东西呢

网友G(2019-05-02):
功放没有接低音输入你接低音输出到低音炮上当然没动静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放没有接低音输入你接低音输出到低音炮上当然没动静咯

功放的输入是通过光纤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