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场管混合甲类功放

楼主(2019-03-26):
闲来无事试验了一下这个电路。效果出奇的好,声音很大,听着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这个,真心不咋地,12AU7就别想了,我试过最好的是6DJ8,其次是6J1,别的管就别想太多了,即使是6DJ ...

我用的2p2,电源电压21V,4欧老式收录机的塑料音箱,声音很大,能达到1-2W的样子,和电视机的声音差不多大,在房间里声音够用了。也没听出来有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用6N16B,再把屏压提高一点,效果也许还可以。

其实效果真的很好,你试试就知道了。管子用2p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龙神老师说的有道理,楼主试试用2P2接成三极管或用1B2常规五极管接法试试(先用电池做电源)。

于老师真知我心啊,我正用的2p2。,我也姓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耳放输出端有47欧电阻,什么管子在16-17V状态下很好的工作?

管子图上标了,不过我用的2p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吗?我做过,并不好!

咋不好来?我接喇叭,声音很大,音质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耳机还是喇叭?

我推的喇叭,手机输出信号源,声音正经不小,我都大吃一鲸

楼主:
主要是简单,使用电子管,有效。至于是否有胆味,好像没大感觉出来。

网友A:
好吗?我做过,并不好!

网友E:
推耳机还是喇叭?

网友:
这是推耳机的吗?

网友D:
应该是耳放输出端有47欧电阻,什么管子在16-17V状态下很好的工作?

网友:
这个就是国外挺火的低压前胆后石小耳放,效果一般般吧,毕竟屏压才那么点,要是想效果好些,得把前级的乙电提到电子管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像12AU7,至少要一百多伏,最好是通常情况下的两百到三百伏之间

网友C:
龙神老师说的有道理,楼主试试用2P2接成三极管或用1B2常规五极管接法试试(先用电池做电源)。

网友:
十几伏的电压 对电子管来说,确实太低了 。不过思路不错。

网友B:
可以试试用6N16B,再把屏压提高一点,效果也许还可以。

楼主:
顺便说一句,用2p2,电路稍改一下。因为2p2的灯丝电流只有30毫安,不够恒流源用的,所以不能像图上那样接

网友:
简单,上手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咋不好来?我接喇叭,声音很大,音质也不错

我做过这个,真心不咋地,12AU7就别想了,我试过最好的是6DJ8,其次是6J1,别的管就别想太多了,即使是6DJ8也不算好,失真很大,需要强负反馈来降低,带来的问题太多。
如果楼主真想这样低压使用可以试试13p1p,看看是否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