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能否考虑设置交易帖20分钟内的编辑权限或功能!谢谢!

楼主(2019-03-26):
近一年半来,论坛好像上图和一些信息必须在发帖后二次编辑才能正常出现,近2天好像发帖不能进行编辑了,可能是考虑物品交易方面容易通过编辑功能使证据消失,但没编辑功能上图存在问题,还存在不仔细或不小心等发出些不该发的内容,比如有时复制粘贴了个人隐私信息等,若没有编辑功能很容易出现一些尴尬和错误,请版主能否将原来2小时内能编辑发帖内容的功能改为20分钟内能编辑呢?因为20分钟内编辑发帖内容及上图时间足够,而交易帖内容发出后又在20分钟内编辑内容毁掉证据的机会很少,望版主考虑,谢谢!

楼主:
哎!发了几次帖都不行!

楼主:
版主好!大概近一年多来,用电脑发帖笫一次总是不能出图和文字不全,都是靠编辑上图和补充一些发帖必填的文字信息(否则违规),且电脑不能回帖(手机可以,每次在回帖中传图,都是用手机先回复,再用电脑编辑上图)自从近3天来交易帖不交易编辑后,最彻底不能发帖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主好!大概近一年多来,用电脑发帖笫一次总是不能出图和文字不全,都是靠编辑上图和补充一些发帖必填的文 ...

用电脑回帖始终显示下列提示,哪位老师能否帮我解决,谢谢了!

网友A:
建议换Chrome浏览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Chrome浏览器试试

谢谢!换过了!

网友A:
Chrome 浏览器也不能正常发帖发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rome 浏览器也不能正常发帖发图片?

要二次编辑才能出图。

网友A:
以前用火狐也发现首楼不能发图, 必须跟帖才能上图。这个情况不会是常态, 等一段时间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火狐也发现首楼不能发图, 必须跟帖才能上图。这个情况不会是常态, 等一段时间再看看。

好的!谢谢老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从哪天可是,帖子发出去就不能编辑了

关键是发帖时不编辑上不了图是近一年多出现的问题没解决,又不让编辑就彻底发不了图了。

网友A:
因为有卖家为了利益而编辑卖帖破坏规则, 所以就做出了交易版块禁止编辑的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卖家为了利益而编辑卖帖破坏规则, 所以就做出了交易版块禁止编辑的安排.

一件事情要看总的利和弊,靠这不是治本,为了约束极少数,带来的是每一个人发帖人的不方便。

网友A:
交易版块的帖子内容有 "合同" 的性质, 本来就不应允许随意修改. 仅仅为了应对少数原因不详的发图困难情况, 留下这样一个容易引起纠纷的漏洞, 危害更大.

论坛有几十万的会员, 遇到发图困难的情况很少. 比如在 XP 下用谷歌浏览器就一切正常. 耐心研究研究操作系统或者浏览器设置等方面的问题, 也许用不了很久便可以将困难给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易版块的帖子内容有 "合同" 的性质, 本来就不应允许随意修改. 仅仅为了应对少数原因不详的发图困难情况,  ...

版主好!从跟帖数量看,不能发图的用户数应该很多,用XP的用户现在应该很少了吧!不能编辑可以,但应该先把很多用户不编辑上不了图的问题解,或者用电脑不能回帖这2个问题中的1个解决也行。同时存在这2个问题再不给编辑权,很多用户就发不了帖了。

网友A:
就我自己换个浏览器就能发图的经历来说,好像不能确定问题出在论坛软件上。即便不能排除论坛软件有问题,这种出现概率很小的问题排查起来也不容易在短期内解决。与其坐等,倒不如自己想辙。比如在其他版块找个自己发的老帖子,用“补充”的办法上图,然后把图片地址用扩起来放在交易版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自己换个浏览器就能发图的经历来说,好像不能确定问题出在论坛软件上。即便不能排除论坛软件有问题,这 ...

嗯!但图片多时特别的费事!应该是论坛本身的问题,不光是我,很多用户反应,大慨是近1年多来就一存在的,发帖不能一次性地上图,用电脑不能回帖。

网友A:
如果浏览器都换遍了, 不妨再换换操作系统。Win7,Win8,Win10。 反正现在机器快,新装个系统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以前不能发图时都是先保存草稿后再重新编辑上图的,今天发现无法编辑只好通过回复来发图了,不知道能不能设置成没有发表的草稿允许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浏览器都换遍了, 不妨再换换操作系统。Win7,Win8,Win10。 反正现在机器快,新装个系统也用不了多少 ...

版主好!重装系统,换浏览器还是不行,有大量用户都是这样,没办法了,只有坐等论坛缺陷恢复了。

楼主:
版主好!我们很多用户发帖时不编辑就上不了图,同时发帖时所填信息也不显示,之前都是通过编辑才完成信息的补充及上图,并且论坛也是和前面所说的问题一起出现的另一问题,就是用电脑不能回帖,我们很多用户都是先用手机回帖再用电脑编辑上图的,论坛把交易帖的编辑功能限制了,那我们如何发帖呢?我们用2台电脑重装系统,更换浏览器等都试过了,全部不行,还用手切换到电脑版发帖,所填文字信息也不显示?急盼版主想个办法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火狐也发现首楼不能发图, 必须跟帖才能上图。这个情况不会是常态, 等一段时间再看看。

现在用什么浏览器都是首楼出不来图,所填信息都变成了“一”,并且用电脑不能回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什么浏览器都是首楼出不来图,所填信息都变成了“一”,并且用电脑不能回帖!

我问下懂技术的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下懂技术的版主。

谢谢版主!麻烦了!

网友A:
了解了一下。 技术人员正在想办法解决各类问题。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建议短期内还是采取一些变通的方法应对为好。与发帖后再编辑上图的操作相比,先在其他板块用老帖子的“补充”功能上图后, 再用括起来直接将图片地址嵌入主题内容也不算太费事. 而且主题没有编辑的纪录, 对提高交易信任程度也是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了一下。 技术人员正在想办法解决各类问题。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建议短期内还是采取一些变通的方法应 ...

谢谢版主!交易帖不和其它,一看是老帖,矿友认为没有什么新东西就不想看了,我认为目前没有处理好之前,能否考虑给个5分钟内的编辑权,一般情况是考虑买家回帖要了什么货以后,卖家再编辑图片和价格,实际要编辑也是编辑一楼吧,只有5分钟的编辑权应该可以防止一楼更改图、价格及文字说明了吧!望版主考虑,谢谢!

网友A:
只是自己在别的版块做了个图床而已,在交易版块发新帖时,用img界定符将图片地址嵌入主题,发表后图片就会出现在新帖中了。跟直接上传图片的效果是完全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自己在别的版块做了个图床而已,在交易版块发新帖时,用img界定符将图片地址嵌入主题,发表后图片就会 ...

版主好!问题就在这,我们发新帖时,不编辑除了图片不出来,所填信息全部显示为“一",前天发帖就这样,另一版主给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主好!问题就在这,我们发新帖时,不编辑除了图片不出来,所填信息全部显示为“一",前天发帖就这样 ...

我用手机上传这个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好!问题就在这,我们发新帖时,不编辑除了图片不出来,所填信息全部显示为“一",前天发帖就这样 ...

文字也发不出来的情况是发生在台式机上还是手机上?
用手机访问矿坛时, 用的是"手机版"界面还是"电脑版"的界面?
如果用过手机版的界面, 点击那个像照相机的图标上传图片的方法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也发不出来的情况是发生在台式机上还是手机上?
用手机访问矿坛时, 用的是"手机版"界面还是"电脑版" ...

版主好!台式机发帖文字信息发不出,把手机切换到电脑版也一样发不出文字信号,用手机传图片可以,但只能一张一张上图。

网友:
不知"手机只能一张一张上图" 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说上完一张图就必须点击提交, 然后再打开编辑才能上下一张图, 那问题确实无解. 但是我尝试了一下用手机版上图, 发现情况是点一次那个"照相机"图标, 就能上传一张图片, 多次点击就可以连续上传多张图片, 然后点击一次提交即可将多幅图片上传到帖子中, 并不需要反复编辑图片:
.

网友:
另外用能正常发文字的那种手机版, 将图片地址放在 [i_m_g]和[/i_m_g]中, 无论上传多少图片都没有问题. 比如上面这张图片的地址是
h_t_t_p_:_/_/_w_w_w_._crystalradio.cn/data/attachment/forum/201904/01/185436kdhfyj0dluhjh0gg.jpg
只要按照下面这种方式处理
[i_m_g]h_t_t_p_:_/_/_w_w_w_._crystalradio.cn/data/attachment/forum/201904/01/185436kdhfyj0dluhjh0gg.jpg[/i_m_g]
[i_m_g]h_t_t_p_:_/_/_w_w_w_._crystalradio.cn/data/attachment/forum/201904/01/185436kdhfyj0dluhjh0gg.jpg[/i_m_g]
[i_m_g]h_t_t_p_:_/_/_w_w_w_._crystalradio.cn/data/attachment/forum/201904/01/185436kdhfyj0dluhjh0gg.jpg[/i_m_g]
就可以轻松上传多幅图片. 上面为了让链接文字可见在链接中插入了一些分隔符, 去掉这些分隔符之后, 点击上传按钮后的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A:
更正一下, 完成内容编辑之后, 应该是点击"回复"按钮, 而不是"上传"按钮. 因为根本就没有"上传"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 完成内容编辑之后, 应该是点击"回复"按钮, 而不是"上传"按钮. 因为根本就没有"上传"按钮.

!
2536鍙锋瘡涓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

还是不行,这是将文件名用电脑编好,再存手机相册,用手机上传的图片,文件名都变了,我是用简洁语言在文件名里将物品的特性和价格等进行描述的。

网友:
前面不是说手机访问论坛只要不切换到电脑版就可以发文字的吗?
这样的话"物品的特性和价格等"信息直接用文字输入就是了, 还不必用简洁的语言, 想写多少就写多少.

网友A:
就像这样:
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这样:
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名称价格特性信息详细说明物品 ...

谢谢版主!交易帖能编辑之前我是用电脑直接发图,买家看我的帖在文件名里就知道了货物的价格及特性,并且不需要有任何说明,发帖方便快捷,但目前的问题是不管用手机(发帖时必须设为电脑版)还是电脑发帖时一楼总是所填信息都显示为"一"。并且我目前还未找到用手机连选图片的方法。

网友:
现在开始用手机回帖
看见右侧那个相机符号了吗?
点一下,就会出现上传文件的界面,完成后一个右上角带有红色减号的缩略图就会出现在左下角。
不要急着点“回复”按钮,继续点右边那个相机按钮,可以继续上图。每上传一个图片,左下角就会多出一个带红色减号的缩略图。如此重复,直到所有图片转完毕,点一下“回复”按钮,完成此次发帖操作。

网友A:
这是上传过程中所截取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上传过程中所截取的图片: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

刚才操作失误, 传错了图片, 请刷新一下再看刚才那个发图过程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操作失误, 传错了图片, 请刷新一下再看刚才那个发图过程的截图: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

祝你一切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一切顺利.

谢谢版主孜孜不倦地回帖,谢谢!我试了,不行。您说的连续上图必须将手机转为电脑版,转为电脑版又出现了不能回帖问题,手机版选一张图后就必须回复,也就是手机版只能是一个回复一张图。

网友A:
你的手机版上图也是按这个看起来像是照相机的按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机版上图也是按这个看起来像是照相机的按钮吗?

手机版界面截图为:

网友A:
你这是点了上图按钮之后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点了上图按钮之后的情况吧。

版主好!是的,问题是手机切换为电脑版和电脑一样,就回不了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好!是的,问题是手机切换为电脑版和电脑一样,就回不了帖了。

为什么要切换到电脑版呢?始终都在手机版下面操作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切换到电脑版呢?始终都在手机版下面操作不好吗?

谢谢版主!我前面也说了,手机版只能一帖一张图,可能手机型号不同界面有差异,也可能是我未找到方法。

网友A:
请问你用手机版回文字帖时的界面截图是什么样的?就是仅仅输入文字,但还没有点击“回复”按钮之前的界面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手机版回文字帖时的界面截图是什么样的?就是仅仅输入文字,但还没有点击“回复”按钮之前的界面是 ...

版主好!是这样的。

网友A:
上传图片是点击那个选择文件按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图片是点击那个选择文件按钮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