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三轮车充电器电阻坏了

楼主(2019-03-27):
电路板标记的是R6和R4,菜鸟一枚不懂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请大神看下,换了电阻是否就能用了!。不会发图!

网友A:
这叫人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人怎么看?

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试看行不行!!!!!!

发送图片发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人怎么看?

发送图片发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电阻?看都看不到

不会发图,将就看看吧

网友:
电源块应该挂掉了。

楼主:
悲剧了,没修理价值了吗

网友:
这个电阻不白烧。查一下开关管,模块。

网友:
这个限流量电阻烧了的话,开关管也可能烧了

网友:
对电路维修不熟的建议换个新的充电器,当爱好玩可以试着修一下,楼上已经说了坏的地方多了。

网友:
15欧的驱动电阻和0.47欧的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了,没修理价值了吗

零件、工具都要现买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买配件也是几块钱能修好

网友:
UC3842  20N60  0.27欧姆 2W  15Ω0.25w全部更换。

网友:
接楼上,ic3脚的1K电阻、6脚的10R电阻(有15R了),全桥,保險。

网友C:
请教各位大神。电动车充电器风扇不转。但输出正常。如何修复。谢谢

网友:
拍个背面大家分析下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各位大神。电动车充电器风扇不转。但输出正常。如何修复。谢谢

先拆下风扇,给风扇直接12V电源看看转不转。不转换风扇;能转检查12V输出电路。这需要插上待充电瓶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拆下风扇,给风扇直接12V电源看看转不转。不转换风扇;能转检查12V输出电路。这需要插上待充电瓶试机。

风扇会转。12V直供。插上220V电源。输出69V正常。但是风扇不转。风扇接头处电压无。

网友:
风扇控制电路很简单。从充电指示灯(红色)LED通过一只电阻供三极管基极,风扇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检测这个电阻和三极管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把功率管和那个8脚的IC换掉,当然还有2个电阻(还有一个电阻是和那个大一点的电阻接一起的小电阻也要检查),顺便检查电容整流器等。基本上就那几样坏,处理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