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开关电源调整到12.6伏做串联灯丝用,问题来了:

楼主(2019-03-27):
我找到几片12V1A的开关电源,调整TL431的分压电阻,使输出电压达到12.6伏。开始我随手抓过来4只电子管。2只6P1,2只6J1。没关管子是那个厂家的。接好电路后,发现曙光的6P1灯丝特别亮。而北京产的稍微发红。2只北京的6J1灯丝亮度差不多。我用表测量,北京的6P1灯丝电压只有5.8V。而曙光的达到了6.8V。难怪亮度差别这么大。我又测了测两只6J1.即便是同厂子出的,一个是6.2V另外一个是6.4V。这种情况,还在能接受的范围内。看来不同厂家,批次的管子灯丝不能串联使用了。我最后把6P1换成相同厂家的,电压偏差依旧有些大。实在是不好捣鼓了。图纸发上来,让大家看看电路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
串丝使用简单,一般电子管灯丝总会有点差别,但可以用电池式收音机的办法,增设分流电路,计算一下灯丝电阻小的和大的差多少,给大的并联分流电阻。

网友A:
6.3V灯丝就是并联使用的,串联用欧洲P系列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V灯丝就是并联使用的,串联用欧洲P系列管子。

我手头一堆12V的开关电源里面的电路板,12V改6.3V改动大,需要拆除开关变压器次级近一半的匝数,一般是10-12匝,要拆除4-5匝。还的调整TL431的分压电阻。这样改制的只能根据输出电流的一半多来选择供电的电流。一安的开关电源只能带1只6P1和一只6J1的灯丝。而12V调整到12.6V则可以带两只6P1和6J1.改制电源还简单只需调整TL431的分压电阻即可。

网友:
当年没控制好灯丝长短粗细不匀技术问题。许多早产电子管存在此问题。包括电灯泡,日光灯...。

网友:
我试过用12v蓄电池+zvs(就是那个推高压包的电路),手绕的变压器,输出6.3V灯丝电压和600V高压来折腾6p12p做的vttc特斯拉线圈,6.3v绕组带载条件下用示波器观察电压来调整匝数,600V差一点无所谓

网友:
楼主是专家级的人物了

这串并联的事   还用在这讨论??

网友:
不是同一厂家的管子灯丝电阻不一致。就是同一厂家生产的也会有差异。1985年搞灯展,一盒2.5伏小电珠串联,结果是有的很亮,有的很暗。

网友:
给灯丝加限流电阻试试?

网友:
我也想过用12V电压,串联灯丝使用。阻性负载负载的东西没什么玄学,只是各厂电子管灯丝直流电阻不一定相同,同厂生产的也未必一样,干过外资企业就知道,相对来说他们对每道工序品管要求严格一些。串联不一定均分12.6V电压,看来这样使用灯丝电阻也要配对才行。
激光师傅又分享给我们一点经验,以后做机少走弯路。

网友:
国产电子管大多数不适合串联灯丝电路。用于串联灯丝电路要筛选。有一种北京30Z18除外。它是直接代替PY88的。

网友:
北京电子管厂质量还是刚刚的。曙光厂是二流厂。用今天的话说,前者是一线产品,后者是二线产品,不是一个档次。
属于正常现象,就是同一厂家不同批次都不同,同一批次还有离散性。当然得到电压一致是最理想的,即便差点也可以。理论上影响其中一只的寿命。就是采用并联也会是同样的。
一般允许灯丝电压最大变动为额定值的10%,对于6.3伏灯丝的管子,它的运用范围5.7-6.9伏,有些扩音机的前级放大器,为了减小杂音,故意将灯丝电压降至5.7伏左右,但如果再低就不适当了。
电子管不分串联管;并联管。任何供电方法都是适用的。下面的有电容降压,与之相连的是电抗器(电感)不是变压器,其电子管是采用串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不分串联管;并联管。任何供电方法都是适用的。”
这个思想是错误的,专用的串丝机用管会严格控制 ...

你看看欧洲原文的电子管手册只是说明、灯丝电压**V(DC:AC)没有一个是说用于串联。那只能是设计使用者的选择。你认为的问题是扩音机先开低压后开高压的原因。
       你这是 无根据的想法。你说说串丝机用的12SA7,12SK7,12SQ7。我国自来也没有生产过串丝机收音机,但上面三种对应的国产新型号12A7P,12K3P,12G2P南京电子管一直在生产,难道它们多此一举吗。再有请您说明一下与之对应的6.3系列6A7P,6K3P,6G2P与之的差别(不要仅凭想象)是否能用于串丝供电。电子管是阴极发射电子,灯丝只是提供热源而已。
       灯丝上通电加热后,依靠灯丝发出的热量间接把阴极加热,使能发射电子,灯丝只起着加热的作用,它和阴极间是相互绝缘的。
      阴极套管里的热丝是用钨丝做成的,一盘盘的钨丝拉成后,先放在热丝成形机上自动地折叠成一定形状,随后用电泳的方法将已成形的热丝涂上一层绝缘层。这种绝缘层是用纯氧化铝粉和粘合剂混匀制成的,热丝涂了氧化铝绝缘层以后,就加强了热丝与阴极之间的绝缘性能,使电子管在工作时热丝与阴极之间不会发生短路或漏电。
      阴极是用无缝镍管做阴极套管,经清洁处理后喷上一层粉。这种喷粉是由三元碳酸盐(碳酸锶、碳酸钡、碳酸钙)或者二元碳酸盐(碳酸锶、碳酸钡)加上粘合剂和溶剂均匀混合而成。这就是所谓“氧化物阴极”。表面上形成一层钡的单原子层。由于钡原子的逸出功很小,所以这种阴极的工作温度较低(摄氏1000度左右),发射效率很高。
  电子管寿命是由氧化物层决定的。在正常使用时,阴极表面的钡原子慢慢地蒸发,但原来留在内部的钡原子也不断慢慢地扩散到表面上来,直到全部钡原子全部用完
后,阴极就失去发射能力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就象把两只110V的白炽灯泡串联接入220V的电路(50年代初城市电改一般就是这样用的)即便瓦数相同,但是不可能亮度相同,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尽管灯丝的材料相同,灯泡的制作工艺相同。
对于电子管即便灯丝处于理想状态下,螺距;总长度;三个直径相同(物理等等的推导开始往往如此)也不能保证对阴极的加热相同,比如绝缘体厚度,间隙大小,等等。即便这些都相同,阴极的热功当量也不可能相同,即便上面都相同阴极发射电子绝对不可能相同,因为钡原子分布不可能相同。要通过设计制造工艺过程等出品专用串联管谈何容易。即便能够制造出来专用串丝管,也受到量产的限制其成本会是天价。
如果使用者要追求串丝的平衡状态,只能通过筛选,其结果就要看取样集的大小了。

网友C:
记得不太清,但是的确有提示有管子不宜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不太清,但是的确有提示有管子不宜串联

当然串联没有并联好。能并联的就不串联因为它们互相牵制,但不是不可以应用,不存在专用于串联的电子管。如激光老师受到一定的局限时,用串联也未尝不可,如能够筛选尽可能提高样本集。任何物品都有偏差,这就规定了物品的允许公差,特别是机械零件,电器元件。并联使用也不许超差。还没有见到特别说明不能串联灯丝供电的电子管。只是串联使用的只有不得以而为之。欧洲普遍采用的串丝电视机以及小日本的串丝收音机都是甩掉变压器。那么就尽量减小灯丝电流及保持相等的灯丝电流,这就是串丝电子管。比如35Z5-----50L6(0.15A)。高电压的117Z3。
你看看串丝机的修理与电子管的代用。冯老有许多电池交流灯丝串联的文章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