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指针式电流表不准怎么修?

楼主(2019-03-27):
近日从论坛上收来一个小电流表,通电测试读数总是比实际值大一些,比如通过1.0A电流的时候读数是1.2A,通过3.0A电流读数是3.4A,看表的右下角有一大块磕伤,应该是掉地上摔过,本人不懂指针表结构,不知道这表能不能修?从哪里下手,请大家指教

网友:
这种固定式分流器接插头部分的接触电阻不会影响测量,有可能是跌落后内部的磁路发生变化引起线性变化,打开看看调节磁短路片能不能改善。

网友:
从表盘看是测量值较大的直流安培表,两排不同指示标度应配用不同的分流器,这种表不用“修”,只要清理或调整一下分流器的接头,接头处的氧化物产生的“接触电阻”对测量值影响很大,分流器的阻值越大测量值就越大。同样的“接触电阻”,测小电流与测大电流的分流比就会显现小电流误差大大电流误差小,也就是1/5>1/10的意思。感觉就是线性不好。
要点:用增大或减小分流器阻值(分流器阻值包括“接触电阻”)的方法来满足电流表的准确度。

网友:
线性好不好?

楼主:
晚上试了一下,貌似线性也不咋好了,电流越小的时候偏的越大

网友:
是毫安吗。

楼主:
是的,是毫安

网友(2022-03-17):
这个表是涨丝表,这么大的误差磁路上肯定调不过来,应该从分流电阻上考虑。

网友:
这是精密型的电流表,当时那个年代只有电工实验室里能有的。根据您的描述与年代推断,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摔过的有可能把里面的磁分路器振松动移位,也可能是动圈的惯量过大致使张丝两端的弹片瞬时张力超出胡克定律范围造成范性形变,这样会减小复位扭矩造成灵敏度过高,但随之而来的是线性变差方位误差变大。还有可能的年代久远弹力部件氧化造成截面积变小。分流器的老化趋势也是因氧化原因电阻变大,除了人为干预分压器绝不会阻值变小。如果有带滑动接点的表头分压器也有可能触头移位,但图中看不清,按常理也不会有这样的设计。

网友A:
测试电源是电池组?还是可调整流电源?纹波大了也影响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电源是电池组?还是可调整流电源?纹波大了也影响测量精度。。。

实验电源,但是不应该差那么多,这个表就是有问题

网友:
先测表头灵敏度,后校正分流电阻,无他。

网友B:
准确的灵敏度数值,分流电阻数值,都没有,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灵敏度数值,分流电阻数值,都没有,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