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房矿友天地线的架设

楼主(2019-03-27):
   有些住楼房的矿友无法上屋顶架水平天线,从而用在窗外挂出根垂直的电线当作天线,然后用自来水管(或找出其它通地的金属管子)当地线。
因为矿友用的天线都是长度远远短于四分之一波长的单振子结构,都属于地波天线。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接收信号的主体并不是天线的水平部分,而是其垂直的“引线”,其有效高度大体大于引线高度乘上系数(从大于等于二分之一,小于等于一,具体要视水平部分的长度而定)。如果水平部分相当长,则有效高度会接近于引线的高度。如果水平部分很短,或者于脆没有,则有效高度等于引线高度乘上系数二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从窗外伸出垂直电线当天线是确实可行的。当然,如果要效率高的话,电线越长越好,越直越好,离墙越远越好。最好上部能拖上个三五米的水平部分。至于用线的粗细到并不是很讲究。这是因为短天线的输出阻抗比较高,一般都有几到几十千欧姆,并不是标准天线的75,或50欧姆。
    在垂直天线架好以后,人们要想办法找地线。但无论是水管还是接地线,它们都是垂直向下的导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根“垂直天线”。所以接收机就会拥有“二根天线”,方向相同,效率不同(一根在窗外,一根在墙里面)。而实际接收的信号强度是二者之差。

但如果窗外的垂直电线可以伸的比较长,可以接触到地面的话,那还不如干脆就接地。然后把窗台口的一端引入到接收机,就当地线。而天线就可以用原先的那几米水平部分。如果没有水平部分,则可以另外装根几米高垂直线。或者就用根1.2米长的拉杆天线当天线。换句话来说,只要接收机的天线端有根没有空着就行。试过以后你会发现效果会好于传统的垂直天线加地线。具体请见附图

其原理是,
第一:天线通过接收机的天线回路再到地线,从电气上来说是个串联回路,在串联回路中各处电流相等。因此无论接收机的天线回路串接在何处,只要不是在最顶端,效果都是一样的。
第二:当垂直天线接地时,如果接地效果良好,则等于增加了一个“地网”(详细可参见相应的天线方面的文章),使天线的有效高度系数提高到一。也就是说有效高度即等于天线高度。
第三:天线的高度并不等于接收机天线引入端接入的天线高度,而是等于天线与地线高度之和。

根据我的实际试验,在方法变动后,强台从22微安增加到31微安,弱台从1.5微安增加到3微安。效果明显。

网友:
这是有分析得出、且又被验证的天线型式,值得称赞。
请问楼主:如果24层高楼中间住,楼顶甩下垂直贴墙电线至9层,没地线,有余地改造吗?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二楼:
如果是在中层(12楼)窗外甩下电线至9楼的话,其长度大约在10米上下。从垂直天线的角度来说,已经不算差了。问题是不能贴墙,那怕离开三五十公分都是可以的,否则会与墙面产生很大的分布电容,效率很低。
正因为你在12层,如果能找到接地点的,尽管埋在墙内,但三十多米的垂直高度也是可以成为不错的信号源。
但如果找不到接地点的话,会比较麻烦。办法之一是,向从窗口上伸出一根线,有三五米就行。实在不允许的话,可以弄一根尽可能长的拉杆天线(也是要离墙远些)。在线路方面,天线回路需独立(不用自偶,用互偶,即独立的天线线圈),天线回路不找接收机地线。至于哪根伸出线作天线,哪根作地线是随意的。
只要当地接收条件不十分差,应该是有声音的。

楼主:
再补充一点:
如果条件不允许向上伸线,从窗台上方沿水平方向用电线平拖三五米也行。一般说来,水平方向的三米约等于垂直方向的一米。但超过十米就不会再增加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我是从24层楼顶沿雨水管向下至我9楼窗台(怪俺刚才没说清楚,不过意思已经包含俺这种情况了)基本算贴墙。之前是从9楼甩到地面附近,因行人会动线,就拆了,改从楼顶甩下来了。

网友:
声音不错就是当时没有电流表。现在估计5~10微安之间每问题。

网友:
照这样说,我把矿机接上一根一两米的拉杆天线,爬上铁塔(附近有50米废弃的)把地线接在铁塔上。接收效果会很好。

楼主:
回八楼:
是这样的,你可以试一下。对电波(这里指的是沿水平方向传播的地波)来说,它只认上端与地面的总高度(52米),至于你从哪一边断开,串入天线回路,它是不管的。
但最好是用天线回路独立的方式,减少人体感应。还有,不能一头空着。

楼主:
补充:
对了,忘记一点:如果铁塔的结构很庞大,结构复杂,它几条腿收到的电波会有相位差,产生一定的抵消作用。但总体还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楼主分析得有道理,顶一个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