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台收音机:莺歌794-1 型

楼主(2019-03-28):
前几天入手一台电子管,看外壳还勉强,里外东西齐全,居然还有猫眼。中波、短波1短 波2   。 有按键音调。
型号:794-1     莺歌牌    丹东无线电7厂    1980年生产。
拆开一探究竟,该机器内部阻容件没有高温痕迹。但是管子有金属蒸发痕迹。
测电源不通,查,原来是电源线嗑折了,接上后,导通了。测各部分绝缘情况挺好,于是接电烧机。
电源串联一个20瓦变压器,通电变压器声音正常,收音机指示灯丝微发红。喇叭没有声音。
正式通电,指示灯亮,喇叭出交流声,但不受控制。
开关机几次后,摸几个灯,大个的(6P1)烫手厉害。
几个管都有温度,但是高放部分第二个管灯丝看不见亮。
猫眼亮,温度正常。
转换波段,机器没有反应。
上图。
另外,是不是电路图画错啦????请大家给指点,谢谢大家啦!

楼主:
发不了照片,只能转帖过来。

楼主:
我标注红圈的地方,没有错?

网友:
也就是C3上端画错了,没声音是其他原因,既然你会看图纸,应该知道每一级如何检测。从最后的6P1那一级开始,往前检测修复。

网友:
        C3上端接地了,画错了。

网友:
一般情况即便电路有错,实际焊接不会错误的。该电路除上面网友指出的问题,短波变频级没有接AGC控制,短波段双联可变电容均串接390P电容。

网友:
无声可以测量整流和滤波电路输出电压以及6P1和6N2屏极电压。应该不难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
回复,谢谢,换了全套电子管,外接高压滤波电容,三个波段 收音正常啦!
谢谢回复!